拆机维修漫步者TWS1耳机

楼主(2021-08-03):
好久买不到老五的漫步者耳机了。
一般排线坏了好修,其他的板子坏了基本就废了。
1拆解。这个就不说了吧,大力出奇迹,很好拆的,有个缝用指甲划一下就开了,白色的比较硬,可以用台钳。
拆开看看明显排线问题就修。

2焊掉排线

3 剪排线我一般把两边断掉的剪掉,不然那个裂痕回继续增加把中间2根线扯断。

4刮 用小刀在里面刮那个排线,是在里面刮,外面厚。刮的露出铜皮就好了,别刮断了。

5 上锡,不说了,不要太久,排线会烫坏。

6飞线,一根耳机线,看排线走线就知道要接哪个了。排线上也焊一根短的。不要太短了,不然焊接板子那边的时候这边容易脱焊。

7.焊接排线

8焊飞线,焊接两根飞线。温度400吧,焊接要快,还是比较好焊的

9测试,直接上电就能亮了,不亮就是板子也坏了,或者没焊好。

10合盖
我一般会用704涂一圈紧固盒盖。

网友A:
哪里买的  多少钱   焊接好的那里软板最好用胶水点下 我最近也买了好多电池不好的耳机

http://www.360doc.cn/mip/970967239.html?ivk_sa=1024320u  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  多少钱   焊接好的那里软板最好用胶水点下 我最近也买了好多电池不好的耳机
http://www.360doc.c ...

合盖的时候点704胶了。之前在老五家买的,好久没卖了的,现在偶尔线下买几个

网友B:
同问哪买的,要是我修估计就直接飞线了,焊排线没那个功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哪买的,要是我修估计就直接飞线了,焊排线没那个功底

早就没有了的

网友C:
这排线平常也不动,为啥会断呢

网友:
太小了不好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排线平常也不动,为啥会断呢

找耳机设计有问题,排线容易断,摔一下,电池鼓包都会导致排线断裂。

网友(2021-09-30):
你也是在某平台老五电子DIY买的??

网友(2023-07-26):
刚刚好,我需要的,原来是这样飞线的,学习了。喇叭线好飞,充电线不好飞,只能刮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