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电圆锯&修边机进给方向进料方向

楼主(2021-08-03):
电圆锯和修边机是两种特别危险的工具,不到万不得已我都不想使用它,
但有时没办法真的要用,那么就要特别小心。
有的人不喜欢看长篇大论的那些1.2.3.4.5.6---10;BALABALA;
那么这里用几幅图来说明进给方向进料方向,

图片只是断电情况做下的示意。手千万不能接近刀具!

木头被齿抓住会造成失控,瞬间工件会从手中丢失并飞出去,并可能伤及操作者,非常恐怖。
那么工具及刀具是否也会异动并对操作者造成伤害就要看当时的姿势了。---最严重的可能伤害到眼睛致盲,也可能伤害到动脉致命!

注意这张图下面只是断电情况做下的示意。手千万不能接近刀具!

其实以上进料方向和电圆锯进料方向,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要防止工件被齿抓住造成失控。造成”反弹“事件等等。

一般来说这两种工具都是逆时针旋转的,故而圆锯片安装的时候也要注意方向。

最后,任何时候不要在中轴线上(电圆锯的锯路那根线),身体和手都不要!

一般小CASE还是建议使用曲线锯,JIGSAW。有机会的话我来介绍一下曲线锯倒装。

谢谢光临!

网友:
这个要去木工坛

网友:
谢谢分享,马克一下,目前还没机会玩

网友:
这方面确实需要老铁这样有经验的师傅带啊

网友A:
其实就是逆铣呗。如果是机床上,工件和铣刀都是机器固定的,所以顺铣和逆铣都可以,各有各的好处和缺点;但是手工操作的话,总有一个东西是手持的,那就只能逆铣了,顺铣根本抓不住。

网友:
感觉好牛逼哦,

网友B:
电动工具没有经验的没有看过说明书,视频前,千万别去尝试。

我买了台锯,很久都不敢开机使用,开机听到那个声音都吓人,后来看了很多视频后,带上防护眼镜才敢简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工具没有经验的没有看过说明书,视频前,千万别去尝试。

我买了台锯,很久都不敢开机使用,开机听到那 ...

我哪怕看了不少视频,
还是等到亲身经历了CIRCULARSAW电圆锯的“反弹”才知道反弹的威力多么的大!
好在当时操作是倒装的圆锯,但是也很恐怖,整个木头飞出去很远!
其实顺利的时候,电圆锯好像还挺听话的,这就给人一个错觉以为它很温柔

所以一般还是用曲线锯JIGSAW稍微安全一点,
或者是咬咬牙买个BANDSAW带锯

网友:
确实需要老铁这样有经验的师傅带

网友:
木工类的电动工具特别危险

网友:
最危险就是 角磨机装木工锯片。纯粹自残组合

网友:
我用过云石机,角磨机装木锯片,角磨机弹出好多回,看了事故案例后,后怕得不得了,坚决入手了曲线锯,但是。。。这货锯直线不直,又买了电圆锯,效果真是非曲线锯可比,也买了修边机,电动高速旋转工具,使用真是小心加小心,太危险了。

网友(2022-04-02):
引用 网友B:
电动工具没有经验的没有看过说明书,视频前,千万别去尝试。

我买了台锯,很久都不敢开机使用,开机听到那 ...

有的工具是挺吓人的,比如链锯,还有水钻,食品破壁机,都是大功率大噪音的。

网友:
刀具的正确进刀方向都是切削力把材料往外推,而不是往里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逆铣呗。如果是机床上,工件和铣刀都是机器固定的,所以顺铣和逆铣都可以,各有各的好处和缺点;但 ...

顺铣因为传动部件存在间隙,刀具切削力会把工件往里拉,当运动部件的摩擦力不足以抵抗切削力产生的拉力时就会扎刀,除非传动部件采用精密传动件且将间隙调整的非常小

网友(2022-12-09):
凡事安全第一,谢谢楼主总结。
其实木工的电动工具都很危险。
有几张图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2023-02-02):
曲线锯锯不动怎么办

网友:
凡事安全第一,谢谢楼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