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wifi枪和跌双菱在路由器上无效果????

楼主(2021-08-03):
为什么我的wifi枪和跌双菱在路由器上无效果????但是在笔记本的无线网卡上就效果很好。

网友:
好吧,没看懂,谁行谁上。

网友:
路由有功放,网卡一般没有,另外双菱也没有那么神奇,试试八木天线

网友:
要天线找我量身定制

网友:
路由器不止一根天线,单独增强一根应该没大用,另外路由器天线本身就比笔记本的分贝高,相对提升幅度也小

网友:
阻抗要匹配,增益要匹配,波长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