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两个电池,怎么充电好

楼主(2021-08-03):
就这两个,用24v充电器充,48v能充20v多,36v只能充到15v多,少以接触电动工具,不是很明白,特来请教
20v电转能用,15v电转只是灯亮,不能启动
电转上的铭牌不清,查不到参数,48v的是原装电池
一般用什么样充电器?36v48v的含义?

网友A:
拆开看,1节4.2V,看你有这么多M币不像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1节4.2V,看你有这么多M币不像不懂的!

没怎么用电动工具,没坏,不想拆的,应该都是5节电池

网友B:
拆吧,这种基本都有螺丝,可以无损拆开。拆开测单节电压。

网友C:
还是得拆开看电池数量,因为上面写的36V与48V 不一定代表的就是电压,这里商家有虚假宣传的
多少电池乘以4.2就是电压数,用这个电压的充电器就可以,我也买了两个电钻,电压不同,充电器充电电压也不同
一个是16V的,一个是21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吧,这种基本都有螺丝,可以无损拆开。拆开测单节电压。

看来是得拆开看了

网友:
这是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拆开看电池数量,因为上面写的36V与48V 不一定代表的就是电压,这里商家有虚假宣传的
多少电池乘以4. ...

等会再拆,现在没多少空

楼主:
上面只有这样的参数

网友D:
里面5节电池串联,充满21V电压,这个东西不能看外皮,我还见过pdd写4800v的

网友E:
这电池型号叫48Vf吧,48V是不可能的,这体积顶多5串2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5节电池串联,充满21V电压,这个东西不能看外皮,我还见过pdd写4800v的

我也是度娘了半天,不得要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池型号叫48Vf吧,48V是不可能的,这体积顶多5串21V

估计你说的应该对,我最多就充到20.5v

网友F:
标36V的那块电池 里面5串电池 坏了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36V的那块电池 里面5串电池 坏了一节

好的  等会打开验证下

网友G:
如楼上所说,这两个电池不能看作是48伏和36伏,只能只能叫做36v、48v(v念作“威”)。根据48v可以充到20伏且能用的情况,可以判断电池是5串的,充满是21伏。对于那个36v只能充到15伏且不能用的情况,判断多半是有电芯坏掉或各电芯的电压极度不均衡,这个必须打开检查了,如果还是不愿打开,那它就永远是个废物。

网友H:
这些不怎么样的电池,乱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36V的那块电池 里面5串电池 坏了一节

如兄所言,是坏了一节,第一节坏的0.5v,其他都有4.0到4.1v:prais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楼上所说,这两个电池不能看作是48伏和36伏,只能只能叫做36v、48v(v念作“威”)。根据48v可以充到20伏 ...

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些不怎么样的电池,乱标

是啊,我也是研究度娘了半天,不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