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只深水宝买的永立MGT12012MB-O25风扇,居然是NMB双滚珠轴承

楼主(2021-08-03):
前言
前几天因为西普尔充电器风扇坏了到网上买了两只新的,发现跟原装的不一样。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6645-1-1.html
附之前拆过的一只山寨台达12025: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5147-1-1.html

后来深水宝查了一下在一家新店15包邮买到一只正品建准MF50101V1-10000-G99,规格是12V 0.07A,但是风力是真的大,简直惊呆了。同时在店家下了一只12025,一开始说好要12V 0.3A左右的,卖家知道这边懂一点推荐了一个所谓的无标尾货标签可以随意贴,还有一个永立原装12V 0.45A,价格都还是15包邮,当时说明要永立正品的,结果发过来一看就感觉不太像正品,然后上功率计一量功率只有1.8W,推测电流只有0.1A,相差甚远。联系卖家承认是自己发错了立马说补发一个正品永立的,铁保原装,型号MGT12012MB-O25。

在永立的官网上查不到这个型号,mouser上也没有,只有部分网站上有这个型号及参数。

重量:154g
风压:2.0CMM
功率:4.56W
电流:0.38A
风量:71CFM
噪音:32dB
转速:2000转
风压:3.1mmAq
产地:东莞/苏州
类型:DC通风散热风扇
品牌:protechnic/台湾永立
电压:DC12V
规格:12025
尺寸:120*120*25
用途:设备散热
型号:MGT12012MB-O25
电流:0.38A安规电流
轴承:进口长寿命双滚珠轴承
材质:塑胶
寿命:7万小时

标注参数是12V 0.38A,但是到了手上测试了一下功率推算电流在0.18A左右,再次找到卖家咬定就是原标原装,如果真有问题还可以换,拆开看了一下居然是双滚珠轴承,做工也还行,就不再折腾了。从做工来看的确像是大厂,但是功率和标签不符,应该是后贴的标签,至于是不是永立正品还有待坛里的大神鉴定。

以下正文开始。

正面及标签,参数:12V 0.38A

背面

揭掉正面标签,还有一层保护标签,四个焊点只焊了三个,从左到右分别标注为:- + S PWM,PWM脚未接线。

再揭,露出轴承,NMB的R-1350ZZ。

用尖头镊子移开塑料卡簧分离叶片

转子和叶片

侧面视角,转轴下面带弹簧,磁钢套(不知道准确名称还望各位指教)不是平的而是很多菱形纹。

定子部分,这一面同样有一颗轴承,品牌型号与另一边的相同。

拉近一点

94V0和RU认证的板,必定是大厂出品,左边有一个LOGO可惜才疏学浅不知是哪一家的。

换一个边

线路板是固定在外框上的而且很牢固,就没有拆了。

风扇侧面没有见到永立的标志,只有两个标识扇叶转动方向和风向的箭头。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A:
突然想起来这不会是铝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来这不会是铝线吧

从总体做工看铝线的概率不是没有,但无限接近于零。

网友B:
这个看着就觉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就觉得值

感谢关注,是的15这个价格基本值了,虽然暂时不确定是不是永立原装,但至少是大厂出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来这不会是铝线吧

连泥马壁的轴承都舍得用,肯定不会用铝线

网友D:
红黑线是电源,黄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黑线是电源,黄线是干什么用的?

输出转速

网友E:
不能再正品了
标称电流是最大电流,好几a的服务器风扇空载运转也只有0.几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泥马壁的轴承都舍得用,肯定不会用铝线

这位兄弟一看就没有认真看贴。

网友F:
概率不是没有,但无限接近于零。这样抛书包都有啊,显示你读过高等数学吗?

网友G:
这个一般翻新的比较多,我买了很多三洋的风扇,15一个,估计都是翻新的,但是很耐用,用了七八年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再正品了
标称电流是最大电流,好几a的服务器风扇空载运转也只有0.几a ...

感谢关注,按个人的理解,没有调速线,或者有调速线但是未接的情况下默认应该按照最大电流工作才对啊,比如这个风扇没有调速线应该工作电流就是固定的,服务器风扇肯定都是可以调速的所以默认空载功率会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概率不是没有,但无限接近于零。这样抛书包都有啊,显示你读过高等数学吗? ...

在下才疏学浅,只读过小学数学让您见笑了。

一楼的兄弟如果认真看过贴稍微有点常识应该不会质疑这个电机是不是铝线,毕竟现在国产山寨风扇用铝线的也不多,仅此而已。

网友H:
能够选择永立的风扇,楼主还是懂行的

能够用NMB的正品轴承,真的跑不了

二手的轴承上面那颗会渗油发黄,PCB有灰,最关键一点是塑料框架没有新的那种特殊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一般翻新的比较多,我买了很多三洋的风扇,15一个,估计都是翻新的,但是很耐用,用了七八年都没问题 ...

感谢关注,成色的确比较新,不确定是不是翻新,看做工还不错如果轴承不假的话应该会比较耐用,对得起这个价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够选择永立的风扇,楼主还是懂行的

能够用NMB的正品轴承,真的跑不了

感谢关注。

其实是瞎打误撞,以前只知道台达、ADDA、AVC、富士康这些一线大厂,永立只是偶尔听过但印象不深,完全是卖家推荐的,刚开始还以为是国产品牌,后来查了才知道是弯弯出品。

个人对轴承真假无从判断,从兄弟说的来看应该不是二手,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翻新。
这只风扇轴承非常干净,PCB没有任何灰尘,外壳也的确有新料的气味,只是侧面没有钢印(也许永立的都没有或者这个型号/系列没有)。

网友I:
好风扇真是多, 拆机的旧货为主,只要是成色不太差,普通民用寿命都可以满足,就滚珠的声音会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风扇真是多, 拆机的旧货为主,只要是成色不太差,普通民用寿命都可以满足,就滚珠的声音会大些 ...

感觉好风扇难买啊,买过几次都是假货不过跟贪便宜有关都是几块钱包邮,而且现在深水宝上想找个价格合适(10-20)的拆机风扇也不好找,基本都被假货埋没了,时间成本很高。

网友:
这牌子没听说过, 没想到质量那么高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