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1235M-12 网络摄像机强制密码重置

楼主(2021-08-03):
按图拆解,找到短接点,通电短接持续5秒以上,信号灯不在闪烁就成功了。

带电短接J16

网友A:
强人啊?大华没有重置软件么?用公众号可以啊

网友B:
大华一直保留了这个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华一直保留了这个触点

海康的新机子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很好,学到了

网友:
学废了。有这种头也懒得搞没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人啊?大华没有重置软件么?用公众号可以啊

这个型号太老了,公众号里不支持。

网友(2021-09-16):
同型号 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2021-10-19):
新款都没有孔了,目前只有公众号解密了

网友(2022-10-27):
有一个HDW4433找不到这个孔

网友:
最麻烦的就是摄像头有密码,尤其是小厂的。你根本就找不到重置密码的地方。。。

网友:
海康和大华的机器如果绑定了都要解绑是吗?没玩过

网友:
大厂的还可以用下,小厂的尽量不要碰,一次性的消费,不划算。现在商家对产品的使用维护控制的严,用户自由可选的权限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