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笔记本VM510L拆机换无线网卡与matepad pro 构建多屏协同

楼主(2021-08-03):
背景说明:
原网卡:AR956X(2.4G 150M 蓝牙4.0)
现网卡:8256HMW AC(2.4G 300Mbps 5G:867Mbps 蓝牙4.2)

升级前:关闭驱动版本限制后,手机可以多屏协同
升级后:关闭驱动版本限制后,手机平板都可以多屏协同

网卡更换操作说明:
第一步,洗手释放静电,也可以搭配静电手环和手套。

第二步,开盖。

第三步,断开键盘和触控板的连接器。

第四步,摘下电池。

第五步,拆下主板,翻过来。[受虐滑稽]

第六步,换网卡。

第七步,拆下屏幕,拆开轴盖(暂且叫这个名字吧,在这里踩了一个大坑[受虐滑稽])

第八步,拆开屏幕,安装天线(在屏幕背面上方)。

第九步,检查有没有多余的螺丝。
第十步,点火(开机成功[受虐滑稽],不过之前一直处于淡然和谨慎的叠加态之中)

电脑操作说明:
第一步,在程序里卸载原先的WIFI驱动和蓝牙驱动。
第二步,到Intel官网下载并安装驱动。
第三步,关闭驱动版本限制。(C:\Program Files\Huawei\PCManager\config\HwExScreen\HwExScreenConfig.xml文件)
第四步,打开华为电脑管家,点击连接平板。

注意事项:
电脑:轴盖是划扣,而不是按扣。虽然最后撬开了,但是废了一半的扣,所幸最后还能用。[受虐滑稽]顺便吐槽一句,无论是换网卡,还是换整个屏幕,都得把主板拆下来,华硕这点还是有些坑的。

补充说明:
在电脑断开网线,以扩展模式连接。仅使用2.4G时,平板有明显的卡顿和延迟;仅使用5G时,平板没感觉到卡顿和延迟。这说明,平板上的多屏协同,除了显卡外,关键可能不仅仅是5G WIFI,还可能和蓝牙有关。

网友:
华为的多屏协同超级好用,尤其是上班摸鱼的时候

网友:
第一步和第九步好评
没做静电防护,是很多电脑拆机清灰时损坏的主要原因
检查螺丝是否多余,是很多DIY玩家都会面临的问题
大多数IC的静电防护能力还是不错的,但国产IC和CPU PCH这种大型IC的防护能力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