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优联M215,用的A2080传感器,如何修改dpi

楼主(2021-08-03):
都说M215鼠标是好鼠标,可是现在都是大显示器了,鼠标默认1000 dpi肯定是不够用了

翻出淘汰一个雷柏7100,查了一下是A3000传感器,支持到2000 dpi,想查一下看看能不能直接替换,岂不是美哉
结果查到M215的传感器,官方说明书上说竟然支持到2000:sweat:
链接地址
其中第23页,说明了默认1000 dpi,最高到2000 dpi,但是不知道怎么调

求坛里高手看看怎么调

网友:
刚换的DELL 1920*1200的24寸显示器,M215还够用,快了反而不习惯。

这个2000dpi应该是插值吧,装个罗技的官方驱动看看有没有选项。其实在控制面板中调快一格也凑活用。

网友A:
从pdf里面看,应该是固件在开机初始化时候,用软件控制的,没有源码基本无解,除非去搞反汇编,地址位已经给出了。

网友:
官方软件可调

网友B:
m215应该算是比较垃圾吧  我有两个     用在surface 反应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15应该算是比较垃圾吧  我有两个     用在surface 反应比较慢

说它好,好像是因为可以画直线之类的,价格又便宜,还能优联
反正大屏幕,2k以上就别想了,1080的我已经感觉反应慢了,至少要1200到1500的dpi才行

优点是优联的,缺点是确实慢。。。

楼主(2022-04-13):
引用 网友A:
从pdf里面看,应该是固件在开机初始化时候,用软件控制的,没有源码基本无解,除非去搞反汇编,地址位已 ...

今天又想起来这事,然后翻了一下文件,结果17页中有提到

The ADNS-2080 registers are accessible via the serial port
2080寄存器可通过串口访问
The registers are used to read motion data and status as well as to set the device configuration
寄存器用于读取里面的什么数据(motion data),也可以用于设置设备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15应该算是比较垃圾吧  我有两个     用在surface 反应比较慢

是反应慢而已,因为dip低嘛
但是不至于垃圾,罗技后续产品很多都无法画直线了,至少这个可以,证明这个鼠标的传感器方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2-12-21):
我喜欢m215比较耐用

网友(2023-04-26):
技术贴,研究出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