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鼠标用久了不够滑,很涩

楼主(2021-08-03):
鼠标用久了很涩,滑动阻力太大,买了什么加厚铁氟龙胶带贴了也没什么效果,找了点不锈钢小垫片,用双面胶粘上,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不锈钢好啊,我上次也这样搞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9379-1-1.html

网友:
这个时纤维胶带,涂层太薄. 有一种纯特氟龙的胶带, 效果比原贴脚都要好.

网友:
有专门的贴片的,几元钱买一包,够磨到鼠标报废

网友:
不磨这边,磨那边

网友:
我都不用鼠标垫,在光滑的桌面上丝丝顺滑。

网友:
MX518、G400有第三方的加厚的白色脚贴,比原厂黑色的滑些,而且更耐磨,原厂黑色脚贴泡棉胶挺厚的,特氟龙层很薄,很容易磨薄

网友:
换铝垫,绝对够顺滑

网友:
还是原装的那种,黑色脚垫好用。
另外再看看鼠标垫是否干净,有没有积灰或者磨损。

网友:
用的时候手部压力全在鼠标上了吧?换个带腕托的鼠标垫。或者换个小点的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