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 reamax睿志 3.5寸的大硬盘盒

楼主(2021-08-03):
这两天同事换办公室,拿一个方方的东西给我看

我说这可能是个移动硬盘 ,应该配有线和电源的
他又去翻了翻  找来了

好久没拆东西了 手痒就把它拆了

电路板的情况

没几个原件

主控

大3.0的接口

比标准口多了五根金手指

数据线的插头

装回去测试了一下,好的 。
谢谢观赏 !!

网友:
4T硬盘,容量够大的。

网友:
存储设备不测速,都是耍流氓

网友:
4t啊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A:
为什么会印“此硬盘仅限于系统整合中使用”

网友:
不错,容量真大啊

网友:
电路板上几个脚周围有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印“此硬盘仅限于系统整合中使用”

西数的紫盘是监控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印“此硬盘仅限于系统整合中使用”

这是OEM盘,单独硬盘说无保修都,西数厂家不对这个硬盘做保修服务,硬盘坏了只能找移动硬盘厂家

网友:
最大使用盘是500G的,而且还是装不满的那种,4T啊,要装好多文件啊

网友:
硬盘不错
快看看里面有什么

网友:
这种B型的USB3.0还真是少见

网友:
竟然还藏了个4T的硬盘在里面

网友:
4T 真爽啊

那么是送楼主了还是同事又拿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印“此硬盘仅限于系统整合中使用”

非零售呗,应该是OEM盘,wd直接卖给厂商而不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