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又买了个大玩具,400元不到用料扎实不虚标的得力电焊机DL-KHJ15A

楼主(2021-08-03):
又买了个大玩具,用料扎实不虚标的得力电焊机。
买的最高版本的,315机型,可以全天焊2.5/3.2,长焊4.0。
绝对不是200元的廉价焊机的用料。懂的人一看就知道用料比较扎实。当然价格还可以,裸机不到400元(这个是综合显示屏和带休眠),还有便宜一点的,是数码管不带休眠。用料还不错。
可以调节焊接电流,推力电流,和起弧电流。三个参数可调。
电流实标,实打实的不虚标。
就这个用料和做工,我觉得在市场上还是数一数二的。
其实功能电流一样的数码管版本的可能也就三百五十元出头,这个版本显示屏好看点多休眠。
结构很简单,最上面是电源板,输出24v给电脑版控制板和风扇。
中间是电容版,电容实打实大电容四个400v470uf。
散热器一边是四个IGBT管,一边是两个大电流整流模块。
最前面是单片机控制板。
变压器多股铜丝单晶还是多晶不知道,直径在56-58mm左右。
铜排。
带地线,输入线还比较粗。
400元不到推荐。
相似配置的有金得利的315st型号,但是金得利的电流不知道是不是实际标注,这个得力显示屏显示的是实际测出来的电流,有一个红色的磁环,上面饶了很多线那个就是感应测实际电流的。

网友:
不错,这机器够迷你,我的电焊机是铝排的,本来想换铜线或铜排,用的也不多,想要它发热也没机会,一般就用2.5的焊条

楼主:
250元以内的焊机就不要买了,买了也用不长。小打小闹,浪费。
另外这几天搜索了几款,都是400价位的我觉得还不错的。
做工啊,用料啊,主要是不虚标。
下面这几种都是网络上别人评价的截图,研究了一段时间才决定买得力的,因为得力性价比高一些。
不懂得就买大牌子都可以,主要是得力这个比较小巧。
像东城一样功率的是传统的大机箱。家里没地方放。
下面这几种都是中等机箱可以考虑,拆解图是别的的用料还可以的几种都可以买。

楼主:
我在楼上的这个金得利315st和得力这款之间犹豫了很久。
他们都是中等体积机型,不是200元的那种迷你焊机,散热功率都不错。
结构差不多,电容比较扎实,多晶变压器也比较大。
最后选了得力,首先得力便宜一丁点,其次得力电流是感应实标,得力还可以调三个参数,变压器也是多股铜丝。
两个价位一样的。

网友A:
看着挺敦实的小焊机,楼主下一步该出门揽活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敦实的小焊机,楼主下一步该出门揽活儿了吧?

打包好丢阳台准备吃灰了,
工具嘛,多多益善

网友:
嗯!摸出包浆就更好了!

网友B:
话说我250的焊机,三轮车电瓶没电时,电流调最大 ,直接启动三轮车的单缸柴油机,看傻旁边的总施工,至于充电,那是名符其实的快充,充五分钟就能打着火,半小时就能充满,比特斯拉还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250的焊机,三轮车电瓶没电时,电流调最大 ,直接启动三轮车的单缸柴油机,看傻旁边的总施工,至于充 ...

电焊机就是一个dcdc开关电源,只是功率比较大,正常都空载60v左右,焊接时电压在26到30v左右 。旋钮可以调节电流 其实就是一个可调横流源。你调到最大,一般250的有120a电流,加上你并在电瓶上,电瓶起到稳压作用,这个时候电焊机就变成一个超级快充充电器,120a的充电电流,当然可以很快就启动。
千万不要断开电瓶直接接电焊机,因为空载有60多v,如果没有电瓶稳压,瞬间会烧坏车的其他电路。

网友C:
感觉这货就是和大焊那种315  全网通 一样,山东的通用机芯, ,,华奥出的比较多,,, 其实话说回来,这机器 买300的大焊其实是一样的,如果400带线就真的便宜。不过估计如果真带线,也只能铝线没有可能铜线吧,如果真的315机器一般最起码也弄个6管或者8管耐用些,这个不知道多大的管子哦,我看有用25的也有40的,,另外这机器其实虽然是多板机, 我遇到很多坏的, 反正华奥出的机器真的一般,  莫名其妙的坏, 大约就是一年左右的事情,  300左右可以买很多机器呀, 比如250的  佳士款焊机,

网友:
便宜啊  我的东城的  做工好像差不多  1000多呢

网友:
价格不是问题 问题是技术不行  玩一次得找一次有孩子的妇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货就是和大焊那种315  全网通 一样,山东的通用机芯, ,,华奥出的比较多,,, 其实话说回来,这机 ...

我主要要小体积的,那种最小体积的显然不能全天用3.2的,只能偶尔用一下赶紧吹凉。这种是中等体积的。
以前通用版型的是mos管的,这个是igbt的,最大电流实标150a,不虚标,全天焊3.2,偶尔焊下4.0还是可以的。家用我是买来玩的,用的最多肯定是小打小闹用2.5,留着以后偶尔可能用3.5焊条。
以前的版型都是多集成电路。模拟电路。
这个全部功能都做在了前面那个显示屏后面的单片机板上面了。里面默认了2.5/3.5/4.0的参数,一键设置,然后旋钮可以按压,可以在默认数据上面在修改起弧和推力还有焊接电流。起弧推力可以分别调整可以多加二三十A电流。这三个是真可调。
300多元的大扳机,长度都有35cm了,有点大。
一般我觉得中规中矩这个就是差不多这个价位吧,不虚标。该有的都有。
一般老式机子多集成电路模拟的都不喜欢单片机控制。一个是可以看懂原理的一个是完全靠程序。
时代在进步。
这个价位中规中矩,但是我搜了全网,这个体积的,这个电流的,这个算便宜性价比可以的。

这个单片机基本普及了,另外看看控制板用的电容,蓝色的不是普通红色的,单片机板用的固态电容,电源板用的料,还有emc滤波,还有3c认证(真的3c认证,不是就贴个标),这个价位还是可以的。

也就出去吃两三个人一顿饭的价格。我觉得还可以。
该有的都有,没有偷工减料。
毕竟得力应该去了解了焊机市场,定了个位,实标还算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货就是和大焊那种315  全网通 一样,山东的通用机芯, ,,华奥出的比较多,,, 其实话说回来,这机 ...

看了全网一样配置,也就是一样功能 显示屏的,电流输出也一样,可以150a或者说4.0的基本都是一个价格。
另外单旋钮,多旋钮,和led数码管,和数字综合显示,都是每当都有三四十元差价。
你说的价位的得力好像也定制了,也是和大焊一个价位,200多,也是大扳机三旋扭,led数字 这个一看就是mos管机。里面空荡荡。我没选那个,那个有点大35cm了,我也没选性价比更高的普通led数码管只能显示数字的,本来就差价没几十元 就买了这个高配的,看这显示舒服点,后来想着再加几十多个休眠也没贵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主要要小体积的,那种最小体积的显然不能全天用3.2的,只能偶尔用一下赶紧吹凉。这种是中等体积的。
以 ...

这样体积的机器,一般都是山东做的, 喜欢叫全网通,很小,  是IGBT的  一般管子喜欢用4个  25安的管子耐压1200V,3个二极管,  其实好点的250  机器都要有4个40A的管子, 6个二极管,,315的机器一般都是40A的管子4只,或者6-8只,当然那些机器会贵蛮多的,,,,其实这类小机器,基本都差不多,外壳不一样,所以有差价, 如果按这个外观买200多也是内部差不多一样, 通用机芯。。这机器坏了也好修,最简单就是换板子, 这玩意喜欢炸管子,我遇到2只机器平白无故一开机没多久炸了,
   MOS的机器不要买了, 坏了难修,
反正华奥做的 比如大焊,  德力西,反正一般般吧,   如果买的话,不是最求极致, 不买贴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全网一样配置,也就是一样功能 显示屏的,电流输出也一样,可以150a或者说4.0的基本都是一个价格。
...

单板机不要买了,那些也不是MOS的,都是IGBT的, 任何品牌都不太友好, 这些三板机,坏了最起码能修修用,,,反正315这类小机器,基本里面都差不多, 主板通用,业余玩玩肯定可以的,只是不要迷信4.0 或者3.2整天焊

网友:
先把电焊证考了,我们这边工厂发现无证作业的要拘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楼上的这个金得利315st和得力这款之间犹豫了很久。
他们都是中等体积机型,不是200元的那种迷你焊机, ...

你这个就是普通的铁氧体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体积的机器,一般都是山东做的, 喜欢叫全网通,很小,  是IGBT的  一般管子喜欢用4个  25安的管子耐 ...

就这款得力和金得利315st,我前面都有拆图。
我就是在这两个直接选了好久,金得利还贵一点点。
分立元件。
我选了体积小的。
那种最小体积的mini焊机直接淘汰了。那个是焊2.5都在超载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款得力和金得利315st,我前面都有拆图。
我就是在这两个直接选了好久,金得利还贵一点点。
分立元件 ...

那最小那种没用,骗孩子玩的,这机器能用用,,,,反正不贵,用着也还可以,如果万一坏吧,配件也便宜,管子也便宜, 反正好弄, 一般家用是可以的, 体积很喜欢,,,外观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