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经确认是山寨货,拆欧姆龙H3Y-2-C时间继电器附更改时间和原厂底座

楼主(2021-08-03):
淘买一个时间继电器,30元左右,对比普通的质量稍微好一点,元件都多几个。型号带C耐高温性好一点。图片中有更改时间间隔方法。

网友:
感觉结构好简单,一个时间控制板+继电器

网友:
这么简单的啊

网友:
-C不是高温产品哦,是可销售区域 亚洲

网友:
芯片会不会是用的555:titter:

网友:
这个是西贝货,市场上的欧姆龙产品假货有8成以上。

网友:
这个欧姆龙的线路板和塑料都起毛边了

网友:
标准温州山上的寨货

网友:
欧姆龙的产品质量不错

网友:
现在有一种可编程的时间继电器,价格也不高,很好用,可是设置时基,通电延迟,断电延迟,循环

网友:
工具柜里有好多懒得拆解看.楼主在这里拆解我还第一次看里面的构造

网友:
这东西我拆过很多,现在还存着一大堆,感觉没几个是真货,楼主这个算是不错了,国内市场买到的欧姆龙我帮它改名叫欧姆虫。

网友:
发一个正品的H3Y-2的

网友:
30元钱??1000%假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