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推荐个300元内的家用路由器

楼主(2021-08-03):
各位老哥大佬 帮推荐个家用路由器,家里情况:
家里现在电信200M,
手机电脑平板智能家居加一起30个左右,
百平三房,
老路由是荣耀Pro,有中继功能,没有自动信道切换,稀烂的流控功能用起来太难受,各种设备抢流量,偶尔打下王者延时不稳定各种跪
各位大佬哪些300左右路由值得推荐?٩(•̤̀ᵕ•̤́๑)ᵒᵏᵎᵎᵎ不怎么折腾,希望自带好一点的流控,或者游戏流量优先那种,5G信号强度别比老路由差就好ヾ(≧∇≦谢谢≧∇≦)ノ

网友A:
关注一下,也有换路由的打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也有换路由的打算

哥们你这个头像很是牛13啊!!

网友:
又是流控,又是无线好,钱不够

网友B:
啊,不知道,好像红米有一款wifi6 300左右 性能不错?

我买了小米 ax6000  59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不知道,好像红米有一款wifi6 300左右 性能不错?

我买了小米 ax6000  599元 ...

眼馋好久,囊中羞涩

网友:
上软路由吧,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不知道,好像红米有一款wifi6 300左右 性能不错?

我买了小米 ax6000  599元 ...

小黄鱼入了AX3600!

网友:
刷个高格就行了,设备不多流控没问题

网友:
京东看下华硕的几款吧,高通和博通的方案那几款。其他的芯片就别看了,目前无线最稳定的还是高通和博通。

网友:
5GHZ必须得好,就这一点就多少路由器都不行
还有就是你要所谓的流量控制 我的直接建议是你接着用吧,这个价格很难实现

除非200块钱搞个软路由器 然后再接个新路由3

网友:
随便买个路由器都能满足你这要求。
菊花路由延迟高卡顿不是因为流控的原因,是本身就这样。我家里也30多个设备,移动300M宽带从来不限速,还挂着两台京东云1代赚豆子,打游戏从来没出过你这种问题

网友:
tp新出的大道系列配置还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k2p刷高格,15815固件

网友C:
想要流控好,还限300以内的无线路由,除了K2P刷高恪或K3梅林,好像没什么值得推荐的。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C:
想要流控好,还限300以内的无线路由,除了K2P刷高恪或K3梅林,好像没什么值得推荐的。 ...

想买新的应该有吧

网友:
你家这情况需要至少两台路由器或者AP才能基本wifi覆盖
建议买两台红米AC2100 刷集客固件做WIFI覆盖
然后主路由可以买WR300  刷高恪或者ROS作为主路由
总费用基本上 300出头如果一定要控制在300以内
AP可以买其他100左右的路由器 只要能刷集客固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