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成功修复高压烧坏的优利德UT61E(没有更换主控芯片)

楼主(2021-08-03):
用UT61E测了变压器高压后, 就变成只有4个档位正常了(欧姆,HZ, 电容, A), 其它档位显示混乱, 蜂鸣器乱叫, 上网查询后, 应该是高压把主控烧了, 需要返厂修理(据说好像免费).    我看还有4个档位正常, 应该是主控里面的大部分都没有损坏, 不正常的档位表现为档位乱窜, 比如电压档变成电阻档, 我怀疑是档位选择矩阵电路有问题, 通电测量, 发现主控FC2-FC4逻辑正常, 而FC1端始终为-3v, 没有变化, 连接FC1的外围只有D4,  但D4应该没有损坏,  否则电阻档就不正常了, 最后判断是主控FC1端击穿, 测量FC1对地和电源负极(Vb-)电阻,  对地为无穷大, 对电源负极为1.7k和1.4k(双向测量),  还好不是0,  没有完全击穿,  我想可以用个电阻下拉一下FC1端,  这个电阻不能选的太小, 因为电源直接流过, 工作电流加大电池耗损也加大, 选1.5k电阻焊接上板 ,一端接地一端接FC1, 通电后一切正常, 原来失灵的档位全部正常, 又大概做了检测, 精度正常, 使用了几天没有问题, 唯一的影响是工作电流增加了2mA.
    事后分析: 高压没有把主输入端烧坏, 而是烧了档位逻辑电路, 我想应该是这个地方感应了高压而损坏的, 是不是电路板的布局有不妥的地方? 还是主控芯片有薄弱点? 导致这里容易感应高压, 上网看有的网友都没有测量, 放在高压包边上, 表就给烧了.

网友:
好,这才是真正的维修

网友:
还是返厂吧,回来加个放电管压敏电阻啥的!这表出了名的爱烧!相同方案的86E貌似不容易烧!可能是布线有区别吧

网友A:
什么变压器?微波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变压器?微波炉的?

当时疏忽了, 输出电压并不是很高,  但是我是先把升压变压器次级断开了, 而表笔还在变压器输出端上, 瞬间感应高压就很高了,  犯了低级错误, 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忘了: 电感电流不能突变, 否则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

网友:
这个维修厉害了!

网友:
能修表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么搞,会不会下次直接连外壳都烧烂?
可能还是坛友建议的比较好,返厂维修,看看工厂是不是有什么升级措施。
不然感觉很危险呀。

网友:
有理有据有解决方案,这才是真正的维修。

网友:
能摆弄芯片级别的,都是大师了!

网友:
维修技术厉害,学习了!

网友:
指针表表示,不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疏忽了, 输出电压并不是很高,  但是我是先把升压变压器次级断开了, 而表笔还在变压器输出端上, 瞬间 ...

你应该是把初级断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把初级断开把?

可能是没说清楚: 为啥要测高压呢?  最近想给家里装个过压脱扣器, 就是市电电压超过280v就跳闸的装置, 买回来后, 想测试一下,  高压电源没有, 就用2个电源变压器220v-24v和12v-220v对接,  来升压市电, 测试的时候不小心先断开线路, 而表还在线上, 就发生悲剧了, 大电感的反感电压还是很猛的, 以后还是用指针表测试吧.
    还有, 谢谢大家的夸奖, 我只是业余爱好者, 水平一般, 修这个表运用的都是基本原理和知识, 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东西, 复杂一些的故障, 我就不行了.

网友:
电感会产生自感现象,以前想测日光灯管的工作电压,因为不敢带电操作,就想着先把灯关了,接上万用表后再把灯拉亮,结果第一块表测出来只有20V,想着是不是表有问题,就换了一块表,结果拉灯后灯闪亮几下表直接不显示了,又试了第一块表无论测啥都严重偏低,才反应过来两块表都被高压打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没说清楚: 为啥要测高压呢?  最近想给家里装个过压脱扣器, 就是市电电压超过280v就跳闸的装置, 买 ...

过压和欠压脱扣器我都测过,温州产的电子垃圾就不建议使用。
我的61E只用电流档测过电压。

我当时用的是多抽头变压器升压,这样灵活点。
也可以准备一个9V和一个12V的:220V-12V,然后再9V-220V,空载输出就超300V了,离你280V比较接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没说清楚: 为啥要测高压呢?  最近想给家里装个过压脱扣器, 就是市电电压超过280v就跳闸的装置, 买 ...

不叫反感电压,应该叫自感电动势

网友:
学习了,有理有据,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