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个mp5016ic,是不是上当了?

楼主(2021-08-03):
老王家1.5买个两万的坏充电宝,充电IC发烫。pdd买了几个回来,换上啥反应没有。砸开一看里面似乎就一个铁片,难道这也有人搞假……

网友A:
不能把 中间应该是有硅片的 一般芯片基板是铜的 硅片在基板上面   充电发烫 有可能是电池电压太低导致

网友:
英集芯都有人作假,mps作假也不奇怪。不过这东西里面肯定不可能是一个单独的贴片,有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 中间应该是有硅片的 一般芯片基板是铜的 硅片在基板上面   充电发烫 有可能是电池电压太低导致 ...

看到一小片像玻璃一样的东西,很薄一层。新的放上去什么反应都没有,旧的还能用,就是不管是不是充电都发烫

网友:
不一定是它坏了,周边的电阻电容也可能短路坏掉

网友:
应该是买到假的了,这种芯片砸开中间有个亮晶晶的的硅片的

网友:
真的,晶圆都碎了一片掉旁边了
电池先充满电再接板子,不然肯定没反应的

网友B:
让你读书你非要放牛,铁片中间有一块硅晶片,铁片作用既是固定晶圆也是塑封soc芯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你读书你非要放牛,铁片中间有一块硅晶片,铁片作用既是固定晶圆也是塑封soc芯片散热 ...

不懂读书,为何没看到引脚有线路到硅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读书,为何没看到引脚有线路到硅片

那块东西是散热用的金属基板,芯片一般焊在中心位置用比头发丝还细的金线连接外面的引脚,你这样砸开很难看到的,引脚塑封在里面,要用高倍放大镜或者维修用显微镜看断面才找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读书,为何没看到引脚有线路到硅片

连接用的金线那么细你以为你的眼睛可以看得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