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记PS3111+闪迪05141(BICS4)开卡

楼主(2021-08-03):
收到一片AS2258+闪迪05141的固态

已经用AS2258的工具看过了 ID:45 3C 98 B3 76 6B 08,就是东芝BICS4

奈何手上AS2258没有bics4的固件,直接替换3111开卡

ID全部正常 4颗4CE共16CE  无锁

开卡设置一下,直接能读到参数

开卡报错,这时已经开好了,用的SBFQ固件(SBFQ固件调教据说和2258xt差不多)

国际惯例跑个分,熟悉的3111味道

网友A:
请教一下05056 064g这种奇葩的颗粒能不能开,上安国太浪费了

网友:
HG2258-AS2258-PS3111的工具并不通用

网友B:
重点是缓外多少,bics系列3111缓外稀烂,上了58h直上云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缓外多少,bics系列3111缓外稀烂,上了58h直上云霄

跑圈缓外在70m到140m波动 全盘平均100m,不过SBFQ系列固件听说是3111里调教最差的,整的和58xt一样。其他固件没尝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圈缓外在70m到140m波动 全盘平均100m,不过SBFQ系列固件听说是3111里调教最差的,整的和58xt一样。其他 ...

FC FQ还有其他的都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2023-02-02):
不能直接关slc cache吗?

网友:
as2258能用3111的开卡软件吗?一直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05056 064g这种奇葩的颗粒能不能开,上安国太浪费了

05056是带锁LGA52吧?闲鱼买个LGA->BGA152转接贴就能解锁

网友:
FlahsM怎么配置呀,总是连不上

网友:
一样的片子,为啥ID不同呢?

网友:
都不是正片,至于黑片...就看厂家咋打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