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邦达的 通讯保护板 连接RS485 用不了 请高人指教

楼主(2021-08-03):
话不多说先放图     。。。
图上说的都是用橙 和橙白来使用  为什么我的提示连接失败
反面 用 绿  和 绿的  提示 连接成功   但是接收数据有误
用的USB转232的线 加一个232 转485的线

在网上买了一个USB转485的钱也不行  把我搞晕了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等各种设置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等各种设置都试一下

都试了  包括线序

楼主:
有没有高手求告知!

楼主:
没有大哥知道吗

网友(2022-09-29):
能分享下天邦达的上位机软件么

网友(2024-10-25):
天邦达的不太知道,排除了板子没有正常上电以外,就是你的usb2ttl的tr和rx要和ttl转486的tx rx交叉,其他的就是 波特率 奇偶校验 停止位 没别的了

网友:
可能是上位机版本的问题,亲测1.1版本不支持某些板子,用1.5就可以。1.5版本上位机有坛友发帖分享过,搜一下就看到了,英文那个(文件名英文,实际软件打开默认就是中文)

网友:
上位机版本不对,你要上个保护板图片,我今早就是研究了半天,换个就正常了

网友:
没有板图和接线图怎么知道你接的线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