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窍门教你看清小芯片上的型号

楼主(2021-08-04):
有说用涂改液
牙膏不行吗?
白色704?

网友:
直接老花镜加放大镜

网友A:
白色的散热硅脂

网友:
手机换角度微距,还看不清就打开闪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散热硅脂

你好,大神
这是我涂了牙膏
拍了很多角度照片
帮忙看看什么型号?

网友:
一滴酒精,再用手机微距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
这是我涂了牙膏
拍了很多角度照片

很常见的山寨板子用的玩意

电池充放电的保护芯片来的

HY2120-H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
这是我涂了牙膏
拍了很多角度照片

20hb ,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 。
可查hy2120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常见的山寨板子用的玩意

电池充放电的保护芯片来的

非常感谢
你的速度第一
正确率也得到下面
帮帮团大神的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hb ,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 。
可查hy2120的手册

感谢大神
还是您经验丰富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上面粉就可以了,稍微抹一点就能看到字体

网友D:
有8205为啥不搭配DW01D使用呢

网友:
手指头伸到嘴里用点唾沫星子抹一下,干了之前赶紧拍照或者看清楚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上面粉就可以了,稍微抹一点就能看到字体

果然
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8205为啥不搭配DW01D使用呢

之前我一直以为DW01D是单节锂电
后来发现有两串也用它,能给个图,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一直以为DW01D是单节锂电
后来发现有两串也用它,能给个图,解释一下吗? ...

两串用的两个吧

网友:
我一般使用眼睛看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