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b-L606?这个与电源相关的芯片查不到

楼主(2021-08-04):
前辈们好

涂了牙膏
尽最大努力
拍摄的,没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2串锂保 https://item.szlcsc.com/180161.html

感谢大名鼎鼎的 @qrut 大神的指导

能再问下附近像1EE两个元件又是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名鼎鼎的 @qrut 大神的指导

能再问下附近像1EE两个元件又是什么吗? ...

331电阻331电阻331电阻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名鼎鼎的 @qrut 大神的指导

能再问下附近像1EE两个元件又是什么吗? ...

倒过来,是330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过来,是330欧姆电阻

谢谢!IEEE就更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