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把3735f的平板改成小主机怎么直接供电

楼主(2021-08-04):
主板不接电池只插充电器不能开机,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改一下电路,axp288方案的电源,我看网上有相同方案的小主机,而且还是12v供电

网友A:
那就电池接口4.2V供电

网友:
看一下电池是4.2还是8.4,有些主板检测电池电压才会开机,这种主板就必须要接一个电池

网友:
是小齐的货嘛,可以接电源。要电流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电池接口4.2V供电

我想着直接插5v充电器,还要降压就麻烦了

网友:
我的是4.2V供电的,当年群里都是LM2596转4.2V的,我试过两个店的2596都不行,症状是不定时降到3V,加散热加风扇也不行.后来用mp1584en搞掂.已经有4年基本不关机.

网友:
以前买过,就是要求4.2V,容量还要大好像2A至少

网友:
电流太大你电源带不动,俩选择
1.用5v3a或以上的电源供电
2.锂电池位置接大容量电容

网友:
用多个电容并联是否可行?

网友:
电池的地方接电源呢。把电源降压到4v接在电池的地方

网友:
手机安装掌上看家搞坏了好几个手机电池,天天插着充电器,结果全都鼓包,直接焊上串联2个7法拉的小电容完美开机,再也不怕鼓包了,楼主可试试,简单有效,如有容量大一点的电容更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