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Power UPS不间断电源设置邮件提醒,谁知道怎么用...

楼主(2021-08-04):
UPS不间断电源设置邮件提醒,QQ邮箱POP3/SMTP和IMAP/SMTP已经开启谁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
要设置成smtp.qq.com,勾选SSL,下面填写发送邮件的地址和用户名
然后填写接收邮件email,最后测试,能立刻收到邮件就行了。

网友:
发送邮件服务器:smtp.qq.com,端口:25
勾选SSL或TLS
电子邮件地址:xxxxx@qq.com
用户名:xxxxx 或xxxxx@qq.com
密码用的是“生成授权码”里的密码,不是你的邮箱登录密码

网友:
赞同楼上的,现在都玩“授权码”的套路了,密码在这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