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8820V2的无线芯片高温

楼主(2021-08-04):
之前用导热硅胶粘了1X1的铝散热片,以为这种小芯片没多大热量,昨天无线突然连不上,还以为是电脑的原因,查了很久,偶然摇了摇路由器,发现里面有声响,拆开一看,两个无线芯片上的散热片都掉了,表面的硅胶都粉化了,难怪会出现问题,这大热天的,路由还真要注意散热啊。

网友A:
我只敢在空调间里多带几个设备,不开空调多带就是死

网友:
加个小风扇试试

网友:
拆掉外壳,勉强应付

网友:
其实我觉得发热量大的还是光猫吧

网友:
重新贴呗,我用的天目的导热硅胶。挺结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敢在空调间里多带几个设备,不开空调多带就是死

直接开盖用吧 还打算用十年八年的咋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开盖用吧 还打算用十年八年的咋的哈哈哈

已经开盖了,不开盖我开空调都不敢用,这东西风扇难改,还在想好的改法

网友:
加个铝散热片,加风扇有点吵

网友:
哪一跟是5个 感觉一边的比另一边热

网友:
不懂得折腾买个用原版固件怎么样啊?

对比k2提升大不大

网友:
我用导热硅脂贴了两个无线芯片,机器反过来放,感觉还行,信号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