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LanKxin 量产到最后格式化成exFat出错

楼主(2021-08-04):
求助下各位. 去年入过一个USB3.0的杂盘, 是叫 LanKxin, 标注是 32GB.

质量不敢说, 因为说是USB3.0, 但是插在USB3.0口10次里面有9次要被识别成USB2.0, 偶尔有那么一次会有USB3.0

然后入了数码之家U盘版块, 知道了有量产这回事. 开始没多久就尝试失败了, 瞎找了几个软件,

某次能识别, 然后就量产后, 不知其中过程怎样, 反正是后来容易就变成0了. 但是始终无法识别flash ID

之后就无论如何也量产不了. 前几天又找到一个量产的.  有好多是双击量产软件没反应的,

然后就文件之间相互拷贝, 最后弄出了一个能识别flash的, 最后开始量产, 本来之前都是到300秒的时候出现红色英文报错, 后来 又瞎弄来回拷贝量产软件里的文件, 最后一次, 到了400秒还在量产过程中,

激动啊, 想想快成功了. 哪知道最后终于又出现红色报错, 记得好像是 格式化成 exfat出错. 不过想想格式化出错, 那就直接拔出U盘, 直接自己电脑手动格式化不就行了?

后来就发现电脑能识别硬件插入, 但是任何量产软件都无法识别到了, 电脑中设备管理器能出现USB3.0大容量储存

请问各位大神, 这盘还能玩吗?

网友A:
千言万语不如一张图
主控是什么?颗粒id是什么?用的什么版本工具?有用的信息一点没有,也真难为你打这么多字了....

网友B:
同意!  来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言万语不如一张图
主控是什么?颗粒id是什么?用的什么版本工具?有用的信息一点没有,也真难为你打这么 ...

谢谢回复.

刚开始一系列操作忘记截图, 现在已经完全识别不出来了,

主控是 慧荣的 SM3268AB, 颗粒是黑片, 是 sandisk 的 32G 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  来个图

谢谢!!! 主控是 慧荣的 SM3268AB, 颗粒是黑片, 是 sandisk 的 32G 黑片. 现在截图来不及了, 已经完全识别不了

网友C:
3268短接一下就能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68短接一下就能认盘

谢谢. 这个盘是那种金属的全包围的. 不是塑料两半拆开的那种. 那是不是就无解了?

网友C:
没拆开你又知道是闪迪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拆开你又知道是闪迪黑片??

因为搜索了好些贴子, 同样是这个U盘, 说是黑片............

网友A:
只要不是黑胶 都可以拆开 要是那种旋转的 可以拆 麻烦一点 可能内部打了热熔胶。
个人建议:在保修去保修,不能保修自己拆了修一下。
还是上张u盘照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黑胶 都可以拆开 要是那种旋转的 可以拆 麻烦一点 可能内部打了热熔胶。
个人建议:在保修去保修, ...

就是这个U盘........

网友:
3.0的经常被识别成2.0的,应该是插口接触不好吧?

如果是插口接触不好,你后续操作都是不必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拆开你又知道是闪迪黑片??

太无语了. 量产像是进入最后阶段了, 提示 format sectors exfat fail, 这里出错没进行下去居然就这样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