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多了一个mos管?

楼主(2021-08-04):
2串锂电保护板,示范电路是双mos管,如图

拆解开来的板子,多了一只,是简单的增大电流吗?
请高手看看,此外,也多了一个电容

网友A:
厂家提供的只是典型图,是充电和放电分开mos控制。也就是说是分口保护。

实际生产使用中同口充放电居多的,也就是说过充电过放电都用一个mos控制。你这个上面实际上是1个mos,为了增大保护板过电流,加多了两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厂家提供的只是典型图,是充电和放电分开mos控制。也就是说是分口保护。

实际生产使用中同口充放电居多的 ...

这是复合MOS  里面是2个N MOS反向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提供的只是典型图,是充电和放电分开mos控制。也就是说是分口保护。

实际生产使用中同口充放电居多的 ...

你好
你说的是实际电路板那一个8025冲放电都管了
增加一般都是并联增大电流,例如电焊机

网友C:
因为有体二极管,所以要用两个摸死管,这样二极管就不会捣乱了。排除二极管的影响。摸死的的D和S是可以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复合MOS  里面是2个N MOS反向串联

谢谢,结合上面解答
好像懂了,再次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产品上的电源板,需要很大的充放电电流吗?

网友:
一个S8205内部就有2个MOS,这里是3个S8205并联扩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复合MOS  里面是2个N MOS反向串联

是的,8205是双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有体二极管,所以要用两个摸死管,这样二极管就不会捣乱了。排除二极管的影响。摸死的的D和S是可以互换 ...

你好,能回答一下
8025内部为什么集成一个二极管?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回答一下
8025内部为什么集成一个二极管?
谢谢

工艺原因,MOSFET内部都有寄生二极管在里边的,NMOS是S指向D,PMOS是D指向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回答一下
8025内部为什么集成一个二极管?
谢谢

保护MOS,防止MOS开关时被控制的感性负载产生的电动势(高压)击穿MOS。
不是8025有,是几乎所有的MOS都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回答一下
8025内部为什么集成一个二极管?
谢谢

他说的用途一般是接感性负载 释放感应电动势产生的电流使用的  以NMOS为例 二极管导通方向因为和正向驱动电压方向反向可以释放掉与驱动电压方向的感应电动势 这里的实例可以参考直流电动机的驱动器 而且这里不止一种处理方法还可以并联电容的方式解决问题   你这里使用这个的MOS型号的原因显然不是这个 这里的作用是控制单向流动 这里很多锂电池设计都是这样  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这里的MOS都是N沟道 N沟道的特点就是VGS大于开起电压也就是要MOS导通需要VSS-OD电压大于启动电压  或者OC- PB-大于启动电压 单个MOS的内阻是20-30mΩ的值 两个串联接近40-60  三个最后并联大概最高等效于20mΩ的压降  也就是外带2-3Ω的负载  pb-的电位接近于vss 情况1 (OD打开 OC关闭) 可以从右往左走 情况2(OD关闭 OC打开)可以从左往右走 最后无论什么情况 你的电池总是只能单向  这样解决的是串电问题

网友:
每只8205里面有2个mos管,3只8205并联增大电流。网上找8205的pdf文件,看看它的内部结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