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T-AC66U路由器太热简单处理

楼主(2021-08-04):
家里目前用的一台华硕RT-AC66U路由,发觉发热相当严重,这几天时不时的网络会卡死,断电后再开机就会好上一段时间,网络上了解,此路由发热是它的特征,强迫症又犯了,把它拆开,看看能否改进

很重,密封相当不错,打开花了点时间

好大一块散热板,但其底下是靠散热胶片散热,有厚度,近1mm,没有全部贴满,没有接触到屏蔽的只能靠空气导热,想如与屏蔽的全面接触的话,应该可以改善散热效果。

将散热胶片刮去

终于清理干净

涂上散热硅脂,全部涂满,边缘散热遮不到的,另加一铝片做散热

背面也有一大块板,估计是做屏蔽,加散热?

由于温度太高,板子感觉有点烤黄了

好了,合盖。
经过这样一折腾,感觉发热降下好多,也稳多了经过二天,过去时不时卡死的现象没有了,坛里有我此款路由的朋友,如也有我这样的情况的,不妨一试。
谢谢围观。

网友A:
固件版本是多少?

网友:
不如加个小风扇直接

网友:
  立起来放  ,N18U 我是后面加了个12CM  12V低速风扇 用5V充电头带的 速度正好 晃晃悠悠的 ,测温枪测外壳 基本 38度 ……

网友:
这个应该热,不过你竖放会好很多,我以前一直用,今年换成网件

网友B:
我这个温度还可以吧?还没有热s的情况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温度还可以吧?还没有热s的情况发生

软件开多了吧? 我的电磁炉都没你那么热。
不加风扇 74℃,风扇往外抽风65℃,风扇往里吹风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版本是多少?

刷了梅林2018年5月21日版本 3.0.0.4.382.50470  FW_RT_AC66U_300438250470

网友:
买几片硅胶导热垫,就是时间长了漏油的那种,填满芯片与屏蔽罩的缝隙。

网友:
华硕的东西确实精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梅林2018年5月21日版本 3.0.0.4.382.50470  FW_RT_AC66U_300438250470

说不定就是梅林的问题,换官方固件,或者其他第三方的试试。
也可以在底部绑一个散热风扇

网友C:
12C风扇顶吹安然度夏~

网友:
华硕的固件就是好,但是华硕路由都发热比较大。懂DIY的可以价格散热风扇在底部,供电可以剪开电源线接一些12V的风扇!

网友:
一个风扇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把屏蔽盖撬开 重新更换高导热垫 加正面风扇温度没上过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C风扇顶吹安然度夏~

人才。。。机顶盒去装风扇。。。。。。。

网友:
我同款在用,确实很热,但还是很稳定,不死机。。。

网友:
淘宝有专门的路由器风扇,这两天总给我推

网友:
17挂墙上笑而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