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分享一个自己编译的OpenWrt固件: MR8300

楼主(2021-08-04):
20210805新固件

变更:
[M] 修复VsFTPd用户认证故障

20210804新固件

特点:
- 初版
- OpenWrt 21.02.0 RC3
- 集成NAS相关软件 [Transmission、Aria2、VsFTPd、Samba4、MiniDLNA with FFMPEG-Full]
- 集成WebShell
- 集成科学相关软件
- 集成基本的网络调试工具 [mtr、iperf3]
- 3G、4G无线网卡支持
- 集成虚拟私有网络(PPTP、L2TP、Cisco V*NC)
- 对EXT4、XFS、F2FS支持ACL
- 具备基本的文件系统管理工具 (全套e2fsprogs、ntfs、f2fs和xfs工具)
- 修复的LuCI进程页
- Telnet可用
- 释放交换机默认的VLAN TAGGING策略, VLAN1、VLAN2及WAN口可自由定制, 默认eth0.1为WAN, eth0.2为LAN
- DHCP默认严谨查询
- 客制化的BusyBox支持更多Linux常用命令和参数
- Transmission LuCI配置页面回退到本人修复过页面排版的Lua旧版本以保证正常使用
- 回退Transmission到19.07.7相同版本以保证Transmission的设置和数据可在新旧固件的设备上相互传输迁移直接使用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KU9EOiBR3hgWlQELHmu_A
提取码: dkq5

自编译OP固件集合: http://openwrt.nvacg.org/
MR8300: ipq40xx

----------------------------------------------------------------
截图

楼主:
---------------------------------------------------------------
MR8300离线刷新固件的方法有2种:
1. 访问http://你的路由器IP/fwupdate.html,上传刷新固件
2. 官方固件登录后,点击页面右下角“CA”链接,页面重新加载后在“连接”页面中上传刷新固件
---------------------------------------------------------------

关于科学软件
纠正后的DNS默认监听127.0.0.1:5305,若要使其生效,请于网络 -> DHCP/DNS -> DNS转发 中添加条目: 127.0.0.1#5305

关于Samba4
经本人测试,目前 OpenWrt 21.02.0 RC3 上的ksmbd共享服务不稳定,故此处预装的软件是Samba4,默认只要共享项开启了允许匿名访问,便接受不需要认证的共享访问。模板文件中我增加对于 map to guest 的参数注解,自行选择 Bad User 或是 Bad Password 之一即可,默认是 Bad User。
另外,模板文件中也增加了 guest account 项及其注释(该参数默认是注释掉的),如需要将匿名访问的文件系统访问权限以及创建文件的默认所有者绑定到系统中的某个低权限用户,可移除该条参数前的 # (注释符号),并修改参数里的用户名。

关于Transmission BT客户端
由于新的,基于JS代码的 LuCI Transmission 设置页面工作不正常(无法获取到系统的用户列表),已将 LuCI Transmission 设置页 回退到旧版的 Lua版设置页面,并经由我自己修改了代码(增加了分页)以修正页面在新版LuCI下启用某些参数时设置页排版混乱的问题。
后续考虑参考自己以前对Transmission 2.84版WebUI的汉化,对Transmission 3.00版WebUI也进行汉化。

楼主:
--- 补丁分享 ---

MR8300、EA8300这类使用IPQ40XX SOC的设备,因为高通的驱动会强制将自5号端口(WAN口)流入的流量标记VLAN2,而将自1-4号端口(LAN口)流入的流量标记VLAN1,因此造成交换机无法完全客制。

在OpenWrt论坛里找到了某个github项目里包含的补丁,用于在EA8300等IPQ40XX设备上禁用默认的VLAN TAGGING。经测试在新版 OpenWrt 21.02.0 RC3 上编译提示该补丁最后一个Hunk无法应用。遂自己检查了Linux里对应的驱动文件发现代码已经发生了变动,自己动手改了补丁的最后一个Hunk后,成功打上了补丁并编译成功(当然也在patch文件中加上了自己的昵称)。经测试施打补丁后,MR8300的VLAN均工作正常并接受用户的定制,WAN口亦可关联至其他VLAN,并正常工作,特放上修改后的P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