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拼多多的VOOC车充,怎么实现vooc的?

楼主(2021-08-04):
拼多多买了个车充,说是支持vooc还有其他很多快充协议,拆开看了一下就两个带有HC8003  T03八脚,vooc口旁边是一个带有60X3的六脚,另一个口旁边是带有2R0VU的六脚,而且vooc的usb口只有4个针脚,没有用于激活vooc的第五针脚,关键是他还真的支持vooc,realme Q2充电功率20w,跟用AK779和倍思20w充电功率一样,但是用普通数据线不能激活vooc,还是必须专用的vooc线才能快充,这是怎么做到的啊,图不是很清楚,凑活看看吧

楼主:
没有单片机,没有第五针脚,vooc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靠意念,心中有vooc,自然就有vo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意念,心中有vooc,自然就有vooc

那就厉害了,插上就显示vooc,功率跟ak779的20w相同

网友:
拼多多假货多啊,居然相信那个有好货,比阿Q还阿Q精神了。

网友B:
你应该多了解下快充协议,现在的快充很多都需要进行协议握手。USB充电线里面也是有芯片的。
那2个6脚芯片就是快充管理芯片。

不过我不是专业的。论坛里的大神或许会告诉你更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多了解下快充协议,现在的快充很多都需要进行协议握手。USB充电线里面也是有芯片的。
那2个6脚芯片就 ...

如果是授权芯片的话应该有第五个针脚来激活vooc吧,可他只有4个,是普通usb,见过其他没有授权芯片都是用单片机激活的,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多了解下快充协议,现在的快充很多都需要进行协议握手。USB充电线里面也是有芯片的。
那2个6脚芯片就 ...

这个6脚不会就是单片机吧

网友:
啥手机拍的呀,畸变这么严重

网友:
激活的是QC不是vooc,VIVO手机插在QC头上一样显示快充。

网友C:
看我拆的!4针可以激活vooc,但是功率真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拆的!4针可以激活vooc,但是功率真上不去

能20w,不能30w,好像现在的vooc4.0是30w,但是没有第三方支持

网友:
vooc的ID脚在很多充电宝方案中是悬空的

网友:
我上一次买的一个充电器,说支持华为超级快充QC3.0等多种协议快充,我开始也不相信,后面用华为P30原装线测试确实可以,用QC 也没有问题。

网友:
上 u表就知道了

网友:
看来这个是简版,还有个 带 数显的版本

网友D:
大家推荐个车载快充吧,我看见小米的99元只有一个usb口,我想要2个u口的

网友:
记得那个6脚芯片可以烧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推荐个车载快充吧,我看见小米的99元只有一个usb口,我想要2个u口的

同求推荐,最好支持qc,vooc,pe和pd,1A1C最好

网友:
说个题外话,快充我都是尽量不用,现在手机电池都是内置,拆卸麻烦。这种快充会不会严重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