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 wifi的穿墙能力是不是几乎等于0?

楼主(2021-08-04):
在用小米路由器,穿墙模式,2.4g信号两堵墙后还有,

5g信号,1堵墙后,就搜索不到信号了
5g信号的穿墙能力是不是有点太差了?

网友A:
用的k3c,除了温度,5G还行。

网友B:
5G穿一堵普通墙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在2楼,中继4楼的5G信号能跑11MB。
我用K2,楼上用的水星路由。
你单独测试一下5G可视距离,看是不是你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G穿一堵普通墙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在2楼,中继4楼的5G信号能跑11MB。
我用K2,楼上用的水星路由。

地板是木板么?还是钢筋混凝土?

5G只能穿透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k3c,除了温度,5G还行。

你用的是原版固件么?

网友C:
我用的K2P,5G信号能穿两堵各40公分厚的墙

网友:
我在用网件EX7000做AP,5G信号好的不得了,全部地方基本都可以使用,偶尔可能边角什么的信号会差一点,其他基本都是完美的刷视频等等那些上网基本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原版固件么?

不是,改了 梅林,其实官方也可以,只是梅林功能性更强些。缺点就是温度,这个天气正打算,加个散热。

网友D:
5G 穿墙肯定差
有些人的5G能穿墙, 也许是靠反射的

网友:
5G穿墙是比较差,但我首先怀疑你的路由器太垃圾,或者摆放位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5G 穿墙肯定差
有些人的5G能穿墙, 也许是靠反射的

同一层不同房间或许可以反射

不同层,穿墙能力是不是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K2P,5G信号能穿两堵各40公分厚的墙

是同一层么?

网友:
你的路由器太拉胯了吧?  我用的京东无线宝,关2.4  开5g   大概200平 都能覆盖,

网友:
一堵墙还是没问题的 如果不行多半有问题

网友:
一堵墙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K2P老毛子固件能穿2堵墙

网友:
买个红米2100,保证5G信号不差

网友:
要么组mesh, 要么刷ML开WIFI boot增加功率

网友:
我的路由器在家里范围内5GHz比2.4G的信号还高一些,当然了,如果是外面想蹭网的话,2.4G还是更强一点。

网友:
k2p,楼道里三楼能收到5楼的信号,4楼家里能收到5楼的信号5g的,正常上网,只是速度不能500m满速
也就是说只要你功率够,距离够,传一层楼板没有问题的,只是速度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