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脉冲发生电路

楼主(2021-08-04):
RTRT

请高手推荐模拟或者分立方案的脉冲发生电路可以实现脉冲个数,脉冲宽度的输出控制

如果是单片机的方案就不需要了
目前看了555不行,其他的集成模块感觉有些复杂
请问坛友有哪些简单的方案可以实现呢?
先多谢了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还是单片机方案。

网友B:
最简单是方案就是某宝买个

网友:
需要什么参数?脉冲个数范围?脉冲宽度范围?如果范围不大,数字电路也可以实现。

网友C:
你这个要求想用模拟分离元件实现没法不复杂,单片机或者CPLD一片就搞定。用逻辑新品2个计数器加上外围的开关,三极管也许能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还是单片机方案。

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是方案就是某宝买个

此方案确实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要求想用模拟分离元件实现没法不复杂,单片机或者CPLD一片就搞定。用逻辑新品2个计数器加上外围的开 ...

数字电路成本上有优势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电路成本上有优势没?

我觉得没什么优势,用计数器一片也大几毛,加上外围电路和一个otp的8脚扩一片并入串出的逻辑IC价格差不多,灵活性就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