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上海产QJ42双臂电桥(古董级)

楼主(2021-08-04):
木箱下面有两个电池盒,每个可以安装4节一号电池,电池全部并联供电。因为工作电流较大,还提供外接电源接口。

网友:
这个硬走线很有艺术感呀,焊锡也很饱满。

网友:
蒸汽朋克风格,挺好看

网友:
这个成色太OK了,赞

网友:
老古董电器真本实料,好漂亮的硬搭掤跑线。

网友:
看字体和制作工艺似乎是80年代的

网友:
我上次看到一个70年代的,一转眼被大哥20块钱卖掉了

网友:
调节盘里那根白的应该是银丝,为什么焊点上黑色的。

网友:
走线做得一丝不拘,可以想象到当年那些师傅做工的态度了。

网友:
银色的不是银,银这么多年早就硫化变黑了。

网友A:
银的早就氧化黑了吧???这要是银纯度得多低啊。我觉得是铝合金。

网友:
看着漂亮,发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的早就氧化黑了吧???这要是银纯度得多低啊。我觉得是铝合金。

从质感上看肯定不是铝合金。从电路分析看,连固定清扫毛毡都用的铜片,关键的过流调节部分用铝合金肯定不靠谱。最差也是银合金。从氧化生锈的角度分析,银一般不会氧化,只容易与空气中的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结合挡位开关的铁皮都还没有生锈的情况看,这个东西保存在干燥的地方,只是灰尘多,时间长,灰尘集厚了像盖了土一样。

网友:
我看到过这种电桥有的工厂还有使用,电机行业。

网友:
有一台老电桥,表头搞坏了,改成电阻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