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MT-150w1AA开关电源背面烧了

楼主(2021-08-04):
求助大哥们,小弟电源新手,手上有块150W12V开关电源发现背面烧了,请问是啥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炸了没有?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没有?炸了

是啊老哥

网友B:
这地方烧的有点奇怪,并非大功率的地区,极大可能是贴片电容短路过热导致,没跑线路不敢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地方烧的有点奇怪,并非大功率的地区,极大可能是贴片电容短路过热导致,没跑线路不敢确定! ...

是啊 我也觉得好奇怪,但是就是找不出原因

网友C:
买一个明纬的导轨开关电源,也就是100块钱吧,150W左右的。

仿冒的70.。。。。。质量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明纬的导轨开关电源,也就是100块钱吧,150W左右的。

仿冒的70.。。。。。质量也差不多

不是老哥你误会了我就是想知道为啥烧了背面,正面器件完好

网友:
12V输出你接的啥负载?

网友:
这两个,难道不是电容吗?好像前面那标着C开头的

网友(2022-09-12):
量一下啊如果其他没坏。烧坏的电阻哪里有个贴片三极管估计是431吧那就是反馈咯

网友:
一般是大功率负载情况下,二极管,电阻,电感之类的长时间发热导致。
或者是背面的贴片电容损坏,有些贴片电容损坏后不是开路或者短路,是有一点阻值,然而这样的电容就会高温把电路板烤糊

网友:
户外虫爬过也会这样

网友:
烧得很严重

网友:
两个并联的电阻烧了

网友(2024-03-14):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2024-05-13):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温度过高吗

网友:
过温或外物导致的吧,研究这个花费的时间价值太大了兄弟

网友:
r141也像发热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