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竖线花屏 是什么硬件出了问题了吗

楼主(2021-08-04):
电视机看着看着就变成这样花屏了,是什么硬件出了问题了吗?各位大佬电视是海信的50寸。

网友A:
擦屏幕时  水进去了吧

网友B:
拆开看看呗,运气好点逻辑板坏,运气差点面板坏,拆前记得烧香

网友:
拆开,逻辑板外接线用橡皮擦拭,气吹吹干净装回,好就好了,不好就扔了

网友:
逻辑版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基本上是没得修了

网友:
2年保修的,我的飞利浦显示器用了一年多也这样,寄修几天了。本来想买新的,一看价格差不多翻倍了,还是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屏幕时  水进去了吧

这是去客户家送货的时候他不要叫我拉走的,我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反正就是问一下论坛的各位大佬维修的思路方向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呗,运气好点逻辑板坏,运气差点面板坏,拆前记得烧香

能确定的是面板没有坏的,就屏幕不停在跳动而已

网友:
3瓶润肤露9!

网友:
以前买了台乐视X3 55,看了一年花屏了,还好还在保固期,维修人员一看就说烧屏了,有配件的话可以免费更换,但目前缺料要等等,原本不抱希望了想买新的,过了一周打电话来说配件有了,电视拿回去三天后送回,一直安然无事到现在!

网友:
海信质量堪忧了,直接买新4K电视机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确定的是面板没有坏的,就屏幕不停在跳动而已

像极了我前几天修的一台电视。

网友:
花钱找人压排才可能

网友:
要看什么屏幕,有的可以修

网友:
一般認為都是排线绑定的问题。业余条件下很难搞定。

网友:
有人用电击法,要不试试?

网友:
我家创维的逻辑板和屏幕一体的,悲哀,将就还能看

网友:
全屏错位的一般逻辑板坏的多,先排查逻辑板上的几路供电和通讯线,时钟错了也是这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