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系统安装后无声音怎么办

楼主(2021-08-04):
我们在使用win7操作系统之后,有的小伙伴们在进入操作系统的过程中就遇到了电脑系统没有声音的情况。那么win7安装后无声音怎么办?对于这种问题小编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电脑在系统安装的过程中,声卡驱动出现了某种故障导致的。可以尝试更新驱动或者重装系统。具体操作步骤就来看下小编是怎么做的吧~

win7安装后无声音怎么办
1、按下键盘上的组合键【Win】+【R】打开运行窗口,输入【services.msc】。
2、然后在打开的服务窗口中找到【Windows audio】,双击打开。
3、然后查看其运行是否正常,如果没有运行的话,点击【启动】。将启动类型改为【自动】。
4、然后查看自己的驱动设备是否正常,使用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进行检测,安装声卡驱动。
转:win7旗舰版  win7安装后无声音怎么办

网友:
这说明你主板声卡有问题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