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QI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1-08-04):
淘宝9元买的,带包装,应该是库存货,输出5V1A,测试可以达标!做工不错!

输出5V 1A可以达标

用料厚道

背面

主芯片MN7QC9.A2  查不到资料

双mos

双 锁相芯片

LM324四路运放

3色指示灯

网友:
小电磁炉

网友:
9元包邮?性价比不错

网友:
2013年的产品,输出电流小了些,做工还可以。

网友:
搞这些花架子,谁不知道充电器还是直接插充电效率最高......搞这些,电路板上一堆耗电的ic+转换元件,最后还得再来一遍低压大电流的电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