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d584电压基准模块测试校正万用表

楼主(2021-08-04):
万用表是1106en主控,前段时间改了9999显示,就买了个电压基准模块测试一下,纸条是模块里面带的,工厂校准的数据吧!大佬看看怎么样!

网友:
三四十的基准能用,就是楼主你这表线性差点

网友A:
更正一下楼主的说法:模块里面带的,工厂校准的数据吧。
这类基准都是业余爱好者个人用二手AD584自己DIY来卖的,并非工厂出产之东西,所以数据也就是个人标定的数据,不是工厂标定的!!!一般都是爱好者用自己34401台表标定的,但是准确定性不好判断(因为仪表是否是定期严格校准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一般就AD584来说,用来校准对比任何三位版的表还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楼主的说法:模块里面带的,工厂校准的数据吧。
这类基准都是业余爱好者个人用二手AD584自己DIY来 ...

我用yr1035+内阻测试仪校准时误差有点大,内阻仪不知道怎么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yr1035+内阻测试仪校准时误差有点大,内阻仪不知道怎么校准!

我没有1035内阻仪,我2台都是日置的,具体怎么校不清楚。但是记得1035可以自己校准的,具体去卖家店铺看看资料吧,或者让卖家发你一份资料。

网友:
6年了,标定数据肯定有偏移,

网友:
手持式万用表本来就是为了方便,精度要求本来就不会太高

网友:
  这个电压模块值得拥有、定期测试电表的精度误差是有好处的。

网友B:
1106和0660虽然貌似基本一样,但是感觉还是有差距,0660典型的众仪219能做到19999计数而且精度很好,众仪ZTX  ZTY 9999计数,精度也很好,  其它一些比如胜利的890  等,貌似都是1106,改了9999后,感觉线性不好,而且,有时候准点,有时候差很多!非常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6和0660虽然貌似基本一样,但是感觉还是有差距,0660典型的众仪219能做到19999计数而且精度很好,众仪ZT ...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6和0660虽然貌似基本一样,但是感觉还是有差距,0660典型的众仪219能做到19999计数而且精度很好,众仪ZT ...

0660好像不能改9999吧,不然频率低点高点测出数值不准,最大支持6666

网友:
AD584可以测,做到心中有数,但是任何表不可能都对得起,一字不差,不可能的

网友:
貌似线性有点问题,数据少,不知道和改表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