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顺门禁大佬进 问题请教

楼主(2021-08-04):
一个捷顺的门禁看样子应该是新的  我想问下这玩意能怎么用  通电有反应发卡无反应  网上查资料说要激活授权什么的  有大神了解吗  曾经接除的都是别人设置好的 第一次接除空白的  百度上没找到任何有用资料  谢谢

网友A:
好像需要读一下子系统卡,去找下吧

网友:
还有的需要连接他的键盘来设置。

网友B:
没有外壳吗?看看外壳上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需要读一下子系统卡,去找下吧

关键是没发卡器 没软件   咨询下 软件与发卡器要一千多  安装后能不能用还要看命  找人调试三百起步   这样折腾太不值得了  去淘宝闲鱼问了商家 都是复制卡 或者读卡器发过去写程序  我想简单点 找个能发授权卡 与用户卡的  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外壳吗?看看外壳上的型号?

型号有但是找不到任何有用信息  说明书都没写如何激活

网友:
呀,捷顺,我只知道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的etcp停车系统它只是一个车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