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半拆求助JBL Charge2+冲击波蓝牙音箱声音嘶哑

楼主(2021-08-04):
一个古董级的JBL charge2+,俗称的冲击波。前面的没拍到,就当是半拆的吧。开机、充电正常,蓝牙连接也正常,就是声音像放鞭炮,沙哑的不行,开最小音量不明显,开大了就不行,接aux也是这样。电池是鼓包的,以为是它的问题,换一个好的也是这样,怕供电不足,插着电也是放鞭炮的声音。怀疑扬声器,换个喇叭继续沙哑。用的3130功放,是这块芯片的锅吗?拆开看到电池接口旁掉了个电容,左边红圈位置,找到了接了上去还是一样结果(电容跟隔壁右边红圈的一样的)有老哥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试试喇叭 是否有问题
用代换法 别的小音箱的功放
试试这机器上的两个喇叭
或者这个功放板接别的类似大小的小喇叭试试。

网友B:
那就加个电容上去试试

网友:
漏气吗?我以前一个2.1音箱的低音炮箱体漏气,声音大了就嘶哑。

网友C:
拔掉喇叭线测量线路板喇叭两个插座直流电压接近0v正常,否则。

网友D:
我觉得重点查一下气密性

网友E:
给它吃点金嗓子喉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它吃点金嗓子喉宝

有趣,估计吃了直接嗝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重点查一下气密性

跟气密无关的,就是那种断断续续的,时强时弱的感觉,拆开来开机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喇叭线测量线路板喇叭两个插座直流电压接近0v正常,否则。

带电测吗?不然的话是?主控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加个电容上去试试

电容我补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喇叭 是否有问题
用代换法 别的小音箱的功放
试试这机器上的两个喇叭

喇叭应该没有问题,换过别的喇叭,也是一样的声音,还是板子的锅

网友F(2021-10-26):
我用了3年的索尼蓝牙箱子是现在低音破声,以前是没事的,拆了后换了电池,电容,喇叭,效果没变化,准备换主板

楼主(2022-04-16):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3年的索尼蓝牙箱子是现在低音破声,以前是没事的,拆了后换了电池,电容,喇叭,效果没变化,准备换 ...

那不等于全换了个遍?

网友G(2022-08-23):
JBL一般是喇叭的橡皮边坏了,就是链接喇叭纸盆的那个软橡胶圈

楼主(2022-11-20):
引用 网友G:
JBL一般是喇叭的橡皮边坏了,就是链接喇叭纸盆的那个软橡胶圈

这个不是哦,喇叭的嫌疑已经排除

网友:
重点查一下气密性

网友:
我有一个音响也这病 换功放IC正常   吃灰中

网友:
是不是音频解码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2023-01-10):
D类功放通病,直接干IC TPA3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