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新款充电宝怎样破解

楼主(2021-08-04):
请大神指点破解小电新款充电宝,芯片型号为,ANY2812M,  SC8949

网友:
万能淘宝买一块升压板换掉就好了

网友A:
破解干嘛,随便找一块充电板就行了,一块类似的板才2-3元,贵一点的还带无线充电功能

网友B:
你量量看输出是不是单片机用个mos控制的,飞线跳过就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量看输出是不是单片机用个mos控制的,飞线跳过就有输出了。

这一款就没有5v,不知道怎样才能激发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干嘛,随便找一块充电板就行了,一块类似的板才2-3元,贵一点的还带无线充电功能 ...

主要是想找到破解的乐趣,并不是缺充电宝,也就是说好奇心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