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种没遇见过的元件!快来围观

楼主(2021-08-04):
2个脚/3个脚的同步整流管,可以替换肖特基,有用过的小伙伴吗?

网友A:
相当于一个理想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一个理想二极管

可以买一些来玩玩

网友B:
能当普通 二级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当普通 二级管用吗?

2个脚的可能不行因为一直导通的话就没办法给它供电了

网友:
电脑主板上用的多,好多开关电源也在用了,封装不同

网友C:
供应商那边有个电源的方案是用这个,好像说是提升7% 效率,同样体积变压器,别人5V2A,它可以干到3.2A,也可以当普通二极管用,但是最低电压有要求,而且这个价格可以买好多普通二极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供应商那边有个电源的方案是用这个,好像说是提升7% 效率,同样体积变压器,别人5V2A,它可以干到3.2A,也 ...

立创有售,一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创有售,一元多……

淘宝有卖8毛的

网友:
看参数还不错,用量少价格可以接受。

不过,6月份,才买了100多个5A肖特基。

网友:
导通内阻比肖特基二极管低,压降也低,可以提高电源效率。

网友:


网友:
这个一般是不是都三脚的啊?

网友E:
根据官方说明,注意必须使用于DCM/QR的反激电源。最常见的小功率那种电源。
有一种TMBS和SBR的MOS型肖特基任何拓扑可用,没有要求的(效率不一定会低于上述)。
例如威世半导体的V40100,美台半导体的40U45。

网友:
公司产品就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官方说明,注意必须使用于DCM/QR的反激电源。最常见的小功率那种电源。
有一种TMBS和SBR的MOS型肖特基 ...

而且我试了频率高的 地方效率并没有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我试了频率高的 地方效率并没有提高

该产品看框图是自带驱动的1颗MOS。自带的驱动部分是有线性供电和充放电损耗的,频率越高充放电损耗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