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将铅酸电动车转锂电的一些心得

楼主(2021-08-04):
一、先准备材料

材料:电池壳子(不锈钢钣金)、彦阳BMS 100A的保护板,外接通讯线束,大单体锂电池。

不锈钢盒子(强度大,重量轻,防止生锈)

大单体锂电池组

通讯线

BMS保护板

一、操作步骤

1.将大单体上的极耳用汇流排激光焊接需串并起来。

2. 将BMS保护板装到电池上然后入壳。

3. 电池装完后,现将铅酸电动车上计量模块通讯端口取下(以后不用原车上的计量模块)后与电池端的通讯先对插。

4.APP检测,通讯正常,仪表显示正常。

三、心得
铅酸车转锂电其实并不复杂,关键是要明白通讯的原理,铅酸车的通讯一般通过随车的铅酸计量模块来计量充电或者放电。如果要换锂电,一般硬件板锂电不随车充电就会出现仪表电量不准,主要是他没有通讯,如果锂电带智能版不论随车充放电,还是单独取下来充电,电量都是准的,主要原因是智能版一般在电池包里面,电池每一次充放电都可以计量下来。

网友A:
这玩意安全第一呀!

网友B:
这块保护板看起来很高端

网友C:
铅酸改锂电怎么看怎么感觉危险,这玩意儿万一中奖就是重伤,我有C1D驾照,还是骑踏板安全。

网友D:
没什么难度,外行人说的艺高胆大。但内行人知道做好绝缘隔离,过热挤压等等因素的考虑就没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安全第一呀!

其实电池是比较呆滞的,内面还有BMS保护板的保护,不过在操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按操作规范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保护板看起来很高端

持续100A的直上彦阳保护板,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难度,外行人说的艺高胆大。但内行人知道做好绝缘隔离,过热挤压等等因素的考虑就没什么的。 ...

是的,这种铅酸转锂电主要问题就是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仪表电量就跟实际显示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改锂电怎么看怎么感觉危险,这玩意儿万一中奖就是重伤,我有C1D驾照,还是骑踏板安全。 ...

不懂的有些有这种担心,懂的人还好,电池pack是一块,关键还是通讯要理解,电量如何计算的原理要懂一点。

网友:
保护板100a  估计要350以上 我买的嘉佰达带APP的198元  40A的  我做的14串  40A 可以开80公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9838-1-1.html

网友E:
我前2年换的超威的14串锂电,现在用的还行,原来在家充电多,最近事故频发,现在在车棚充电了
看了介绍我这款安全性应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前2年换的超威的14串锂电,现在用的还行,原来在家充电多,最近事故频发,现在在车棚充电了
看了介绍我这 ...

超威的电池还是不错的,就是容量小了点

网友(2022-06-07):
这个帖子比较好,介绍的比较详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敢自己组装锂电啊,怕一个地方没有注意到,引起火灾,

网友:
不敢自己组装锂电,怕引起火灾。

网友:
好的电芯不好买

网友(2022-08-11):
好复杂哦哦

网友:
这得找专业的焊接设备吧!个人没法焊接吧?

网友:
电池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