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捆不知道什么线,做条TYPE-C慢充线

楼主(2021-08-04):
今天去隔壁新装修好的司机班办公室串门,捡到一捆应该是物业工程部遗留的屏蔽线

挺粗的,外径4.4mm

参数,复杂的我也看不懂,只看懂了2芯、0.2平方

还有这个,300/500V,不知道啥意思

看下横截面,一红一白两根线芯,外面还有屏蔽线

剥开看看,屏蔽线并没有织成网

再扒拉开,还有一层锡纸屏蔽,这线工程部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监控的电源线?电话线?

先不管工程部用它做什么了,现在到我手上,还是想想用它来做点什么吧。可惜线芯只有2根,算上屏蔽线也只有3根,要是有4根或5根就好了,可以用来做手机数据线,还可以做成QC快充、PD快充……,现在只好先做根五福充电线试试水吧。

找来一个A头一个C头

C头插上测试板,用表检查确认一下没有问题

这种C头只有VCC和GND两个焊盘,另一面只有一个R1,56K电阻,应该是VCC连到CC的,不太懂充电协议,难道这样就能打开某个品牌的快充?华为?另外C1和R2都空着,C1应该是VCC的滤波电容吧,R1是CC到VCC的上拉,R2是CC到GND的下拉。

A口这边也插上测试板确认一下哪边是VCC哪边是地吧,否则以我的水平搞反了就麻烦了。

测试清楚后开始处理线,既然只用2根,那就屏蔽线做GND,黑红线拧一起做VCC吧

比划一下,先焊A口

然后到C口,也比划一下

这焊盘大,好焊

洗板水刷干净,否则上胶粘不住

用AB胶封胶

由于AB胶固化得很快,没时间拍照,直接上成品,由于线太粗,插不进尾管,只好不用尾管了,外壳那个洞则刚刚好能穿过

做完这根后又照葫芦画瓢做了一根4芯的,就是用旧手机的充电线剪掉MICRO USB头换上一个TYPE-C头

这条可以传数据,应该可以支持QC快充,支持到QC几点零不大清楚

全文完!请各位坛友指导!

网友:
485或者232屏蔽线,也可以做带供电的视频线

网友:
阻燃屏蔽,耐压直流300V/交流500(虚标不用当真)。线一般

网友A:
为啥那么多人喜欢用AB胶粘这些电器部件呢?AB胶酸性,腐蚀焊接口,久了还脆……压根不好用

网友B:
原来在电视台,更新设备,几百米这种线都拿去扔垃圾....哎,罪过罪过

网友C:
 屏蔽线是不是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那么多人喜欢用AB胶粘这些电器部件呢?AB胶酸性,腐蚀焊接口,久了还脆……压根不好用 ...

应该用什么呢?704?704是软的,它4芯那个壳料推进去后不是卡死的,C头可以在里面活动,用704这种软胶我怕以后怼手机尾插充电的时候C头会缩进去。

网友D:
热熔胶还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用什么呢?704?704是软的,它4芯那个壳料推进去后不是卡死的,C头可以在里面活动,用704这种软胶我 ...

我用704做了不少,一点事没有,灌满怎么可能压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那么多人喜欢用AB胶粘这些电器部件呢?AB胶酸性,腐蚀焊接口,久了还脆……压根不好用 ...

ab胶不都是丙烯酸酯的

网友:
学习了,DIY的乐趣

网友:
会议话筒线

网友E:
红黑线就够快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线是不是铜线?

没注意看,过几天等我出差回来刮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还可以吧。~

用热熔胶怕我手速不够快啊,挤上胶以后还没推进去对好位它可能就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704做了不少,一点事没有,灌满怎么可能压进去呢?

好,下回试试用704做一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黑线就够快充了

2根线开启不了快充吧?不懂,QC是不行的,PD应该也是不行的,其它有没有只用3根线就能开启的快充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在电视台,更新设备,几百米这种线都拿去扔垃圾....哎,罪过罪过

在电视台这线做什么用?传输视频?

网友:
焊点光亮饱满哈哈

网友:
用的是什么锡浆?焊点好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