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看一个牛逼的200倍写入放大

楼主(2021-08-04):
真™的牛逼

网友A:
这寿命还有多少呢?

网友:
所以给C盘做影子可重要了

网友B:
这是计数错误吧/更新固件好像修复了这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寿命还有多少呢?

3个pe被放大成650pe了,海力士16nm mlc,虽然没有datasheet,但少说也有1500pe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计数错误吧/更新固件好像修复了这个BUG

不是计数错误,就是intel固件devsleep的bug,这个盘挂机的,结果写入放大就上去了,现在更新到修复bug的固件了

楼主(2022-12-27):
535紫薯布丁

网友C:
535可以更新固件好像是然后放大应该在1-2.5之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35可以更新固件好像是然后放大应该在1-2.5之间了。

是的,更新到RG2V就修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更新到RG2V就修复了

我更新过很简单试试吧,官方有程序可以更新

网友:
300656是LBA而不是GB吧,这么离谱的数量应该是识别错误,diskinfo对某些盘不一定识别正确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的详解,学习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