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坏了,通电就自动空转不加热,大家看看这个故障咋回事

楼主(2021-08-04):
格兰仕的
症状是,只要一通电就自动空转,但是微波加热不会启动,
此时不管按什么,怎么按,都不起作用,只是空转...
大家帮我看看,如果是电脑板坏了,那就直接扔了买新的吧,如果是简单故障,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高压电容旁的双向2极管坏了。换一个。

网友:
前几天给同事修个电脑板的格兰仕微波炉
症状:关炉门风扇就转,不加热
原因:炉门轻触开关接触不良
处理:使用时间长了,塑料部件变形,在塑料触点按压部位粘1mm厚塑料片就可以了
楼主的情况也很可能是炉门某个轻触开关接触不良,按压不到位、油烟过多、触点氧化生锈等,电脑版不容易坏,但板上的继电器氧化也可能

网友:
检查线路板上的继电器会有惊喜。

楼主:
买了个新的,坏的放一边,过几天有空了再拆...万一修不好就拆变压器做点焊机

网友A(2023-03-22):
引用 楼主:
买了个新的,坏的放一边,过几天有空了再拆...万一修不好就拆变压器做点焊机 ...

修好了吗?是这故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是这故障吗

没修~~拆了

网友(2023-09-01):
空转是什么意思?转盘转还是风扇转?

网友(2024-02-06):
炉门轻触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你这是据为己有了呀!

网友(2024-04-30):
检查磁控管 那个击穿了

网友:
万用表检测磁控管两个接头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换个新的吧 微波炉又不值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