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个大玩具,雅马哈SHS-300肩背式MIDI键盘拆解(更新部分芯片信息)

楼主(2021-08-05):
SHS-300是雅马哈出的一款37键MIDI键盘,便携肩背式设计,简洁新潮的外观,即可以在家自娱自乐,也可以用于舞台演出,是一款适合年轻人使用的有一定可玩性的乐器。下面是官网的图片,充分展示了产品的外观和它的演奏方式。

这货是买给孩子的,起因是孩子说要买个口风琴(就是下面这东东),她闺蜜买了一个,她也想要一个。这个属于合理的要求,加上简单搜了下价格不贵(这是重点),遂大手一挥----买!!!

买前看了下这玩意儿价格差异也挺大的,于是上网搜视频想比较下不同价位的产品在音色上有何不同,好确定买什么价位的产品。结果看了视频后感觉这东西演奏的画风我接受的不能。用我的话说就是“和叼了节猪大肠一样!”(见下图)。孩子听后就抑郁了,也不说要买了。第二天我去接她放学,孩子说她给闺蜜说我说这东西吹的时候像叼着猪大肠,闺蜜也抑郁了,我.....呵呵

口风琴被否了后我就琢磨着给孩子找个演奏方式差不多的乐器玩玩,隐约记得以前看演唱会的视频时见过有的伴奏是背一个电子琴一样的东西,看起来挺酷的,演奏方式和口风琴还比较类似(口风琴站着演奏时是斜抱着使用),于是就上网搜了一下,然后发现还真有,就是价格和尺寸有点出乎我的意料。5000起步的价格,40米大刀一样的造型和尺寸吓我一溜跟头。

不过在众多高大上的贵货中间也让我发现了这个尺寸和价格都还能接受的小玩意儿(上图中左2和下3)。尺寸不大,和口风琴差不许多,同样是37键,肩背式演奏,1000多点的价格(好的口风琴也差不多这价),关键是不用叼着大肠一样演奏方式符合本人的审美。孩子看了感觉也不错,就二手鱼整了一个几乎全新的,价格889大洋,就是下面这货。因为不喜欢蓝色,所以买的是白色的版本,到手后感觉还是不错的。3月份入手到现在快半年了,今天终于忍不住动手把它拆了。

背面一共11个螺丝,电动螺丝刀分分钟搞定。整体分成上下两片,上边一半上有开关和音乐选择等按键的PCB板和扬声器,下边一半上是耳机插口小板、键盘和主板。

键盘部分是3组,最后一组多一个键。键盘下方是一相关电路的PCB,是带力度感应的,这个没敢拆,怕拆坏了,毕竟也是小1千的东西,真坏了得心痛好久。

拆掉键盘的PCB后下方是键盘的主板,尺寸不大。左边两组排线接到键盘PCB和按键PCB;主要芯片有功放、DAC、MIDI控制芯片(大概是)、8路边沿触发的D触发器、电源芯片、蓝牙模块和MCU。

中间是最大的是雅马哈自己的芯片,型号YMW830-V,没找到芯片的资料,只查到他家的PSS-A50电子琴也是用的这个芯片。右下方的芯片是VHC273,8路D触发器,应该是接控制开关和指示灯用的。

右侧较大的芯片型号是LPC11U13F,是一颗32位单片机,估计是用于运行键盘的程序并连接蓝牙模块用,另外USB口好像也是接到这个单片机上。

这个小芯片丝印是AIWI TI 948 A9DJ,之前以为是DAC芯片,后重新查询资料后确认是TI公司的立体声耳机放大芯片TPA6132A2,功率25mW。

这个小不点儿是功放,拍照时没注意到它,到键盘装好了整理照片时才发现有这货,开始因为拍照角度问题看不清上面的丝印,后来找到一张能看清丝印的照片,查找资料确认型号为TPA2033D1,TI公司的2.75W单通道D类功放芯片,工作电压2.5~5.5V。

扬声器是普通的3寸纸盆扬声器,8欧3W,实际使用功率0.7W。

蓝牙模块应该用的是HRM1026A芯片,4.2版本的。

电源芯片丝印QUJ TI S6F S12S,之前未查找到资料,后重新查询后确认为TI公司的TPS63060,最大电流2A的降/升压转换器,输入电压2.5~12V,降压和升压模式间自动转换。

拆解至此结束,总体来说做工还是可以的,不管是外壳还是PCB,都能展现出大厂入门级的标准,用来给孩子玩玩还是不错的。

后续改装:改锂电池加功放换喇叭: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807-1-1.html

网友A:
要是不雅马哈这个品牌也就值300

网友:
品牌效应非常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雅马哈这个品牌也就值300

也不能这么说。YAMAHA的DSP还是很牛的,而且不外卖。

网友C:
你这是典型的假公济私吧?
说得好听是给孩子买的乐器,其实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手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这么说。YAMAHA的DSP还是很牛的,而且不外卖。

就这个小喇叭,再牛的DSP也没什么卵用啊,一颗牛屎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小喇叭,再牛的DSP也没什么卵用啊,一颗牛屎搞定

真演出的话0.7W的功率肯定什么听不见,必需要用线路输出或无线直接调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典型的假公济私吧?
说得好听是给孩子买的乐器,其实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手瘾 ...

切,怎么可能,买遥控车、飞机四轴啥的你说我假公济私我都认,买这个是为了拆着玩您这是高估了我的经济实力了,这次拆实际上是为了小升级下做个准备。

网友:
用那种电池?

网友:
这话说的太伤人

楼主:
4节5号电池,碱性电池或充电电池都可以,还可以设置使用的是哪种电池,应该可以调整系统截止电压。

网友D:
我记得那个力度感应就是每个琴键2个触点,根据2个触点的时间差来做的力度(实际是速度感应哈),跟他那个电钢琴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那个力度感应就是每个琴键2个触点,根据2个触点的时间差来做的力度(实际是速度感应哈),跟他那个电 ...

原来如此,明天我试试。

网友E:
550现在是1500左右吧,功能比这个强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现在是1500左右吧,功能比这个强大一点。

是,音色也多,不过个头对于13岁的女孩来说大了一点儿。

网友F:
那张演奏图像医院里插管的病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张演奏图像医院里插管的病人

你这个比喻更形象!!!

网友:
雅马哈品牌溢价肯定是有的,但是它的琴的音色也值这个价。:lo

网友G:
前两年给孩子买的雅马啥电钢琴还在边上丢着吃灰呢,什么时候也给拆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两年给孩子买的雅马啥电钢琴还在边上丢着吃灰呢,什么时候也给拆了玩玩 ...

孩子不感兴趣木有办法。不过孩子啥都感兴趣也是个麻烦,开始就学了个笛子,慢慢的也长的短的也集齐了一套,又买了陶笛、埙和这货。还有从姥爷家拿的小提琴摆弄了两回就扔架子上吃灰了,又要买排箫啥的,暂时都被我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