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蛋形定时器

楼主(2021-08-04):
定时器能定时间,到点不响,拆解下,看了下外观无下手地方。上下使劲拔下,竟然两半了。首先怀疑发条断了,继续拆螺丝,悲据了,变成一堆零件了。

网友:
纯机械的看起来更有感觉

网友:
还有游丝摆轮……

网友:
要是金属齿轮就完美了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一个,也是不好用了我拆开上了点缝纫机油也不行。这货挺好拆的,拆的时候小心发条崩开。

楼主:
费了半天劲,终于又组装上了,发条没问题,最上面有个塑料小拔片裂开了,给铃铛发条上力不吃劲了。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64y1y7vm
B站这个知名UP主方猫boom讲的很详细,原理,3D图解,3D动画做的贼漂亮,而且讲的很详细!每期拆解一个身边小机械讲述原理!

网友:
蛋形的,让我想起水形物语的电影

网友:
厉害,还以为装不回去了

网友:
有点像机械手表结构,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机械表发条能量指针,里面齿轮组比楼主发条计时器复杂很多。

网友:
便宜塑料件,易损

我买过类似的,造型不同。很快全部报废了

网友A:
塑料齿轮差多了,金属就好多了!!

网友:
哈哈,我上次也拆过一个番茄钟,后来几番波折装回去了,也能响。可是响铃轴哪里还是有点问题后来憋住齿轮裂了。

网友:
楼主小时候,一定拆过家里的闹钟

楼主:
装好后每次剩5分钟就不走了,估计是发条重装后力量不够,应该往什么方向上劲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装好后每次剩5分钟就不走了,估计是发条重装后力量不够,应该往什么方向上劲呢? ...

正面拔片卸下,发条可以调节松紧。

网友(2021-10-03):
底座怎么拆的呀?黑塑料和外壳之间是粘的吗?

网友(2022-07-07):
引用 网友A:
塑料齿轮差多了,金属就好多了!!

国内金属的基本上没有了,可以买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