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x240用了一年了,简单说下感受。

楼主(2021-08-05):
      首先这把工具挺顺手的,这种直柄螺丝刀很多人觉得很鸡肋,因为一方面续航低另一方面又没有什么扭力,其实这也是相对而言的。

        可能很多朋友是木工或者做家装的吧,工作强度是比较高的。个人觉得这个工具十分适合干弱电的出差当党。

        不过最近有点想升级130了,考虑到极小概率碰到锈死的螺丝,可能需要电钻取一下断丝。以前咱自己单位就直接用盐酸收拾了,泡一会轻轻一拧就下来。

         来说240吧,首先他有一个塑料盒子,这个盒子可以装一些批头,装一些扎带,或者来装刀片,这个盒子而且是硬质的,它是圆角的,放在背包里,非常方便,非常适合出差携带。而且它的重量是比较轻的。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款没有去选择博世go呢?额,因为个人主要是拆解机壳螺丝比较多,有一些空间空间狭小的地方,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就需要反手操作或者摸索操作,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博世go会非常容易压力误触发像威克士这一款有一个按钮,我就可以先完全对准螺丝的孔位,然后再去进行旋转,在需要小扭力紧固的时候,最低档点按开关也刚刚好,我几乎也没怎么触发过电子刹车,除非是在金属件上拧螺丝。现在想换130,不知道它最小可以多少牛触发离合。

机壳的ph 2螺丝,每天拆卸数量也不会超过50个。嗯,所以这样一节18650电池,加上一个一档的扭矩,已经足够使用了。他的同心度而言,对我这种只拆螺丝的工作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除了个别刁钻角度实在伸不进去的,就用手工螺丝刀,一般是一个把手加上一个延长杆或者一个短批头加一个棘轮扳手,这样就能满足每天的维修需要了。一般两周甚至更长充电一次,对我个人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了。

        以上就是我对直柄螺丝刀除家用以外用途的看法。

网友A:
我买了差不多也有一年半了。感觉威克士这款电动螺丝刀用还是挺好用的,就是螺丝刀头非常容易生锈。已经生锈的我用那套S2的替换了

网友:
弱电加出差用用还不错,家用不追求小体积,感觉转速至少500以上的扭力批比较合适
威克士130没用过,听说大有的最低扭力会比较低,不过又没有12V无刷小巧的
大多正规牌子12V扭力钻的最低扭力一般在0.5牛米左右

网友B:
为什么你的有充电头?我的没有?

网友:
握持不习惯、转速慢、电子扭力跟没有一样,买了就卖了,半夜抢的,没赔钱。然后买了个二手米沃奇m4d,用半年多了,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差不多也有一年半了。感觉威克士这款电动螺丝刀用还是挺好用的,就是螺丝刀头非常容易生锈。已经生锈 ...

我倒觉得生锈无所谓,只要批头不变形都不耽误用

网友:
这款240感觉是在GO2的基础上改进的,但是电池确实不行,可以考虑自己更换电池和触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的有充电头?我的没有?

没有,我用手机充电器

网友:
我一直觉得,直柄螺丝刀,按压启动是最合理的。

网友:
我有了 EZ7410 用着很不错,就是携带感觉不方便,有点大。就在看这种小点的。

网友C:
我的240也买了半年多了,用的次数不多但是放在公司用,已经战损成色了。我觉得这种一体式的工具,定位就是便携,偶尔一用,可堪一用。
如果频繁使用,电池也遭不住,手也遭不住,上12v才是王道

最近心水WU132那个无刷冲击批,双十一找个机会入一个,不过入了基本也不用,抚摸党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240也买了半年多了,用的次数不多但是放在公司用,已经战损成色了。我觉得这种一体式的工具,定位就是 ...

你要干什么活用冲击批?

网友:
我的狗2给我摔坏了  下次就要买牧田的那个3.6冲击批  维修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要干什么活用冲击批?

啥也不干, 纯粹抚摸

本职是硬件研发,手边能卸的螺丝不超过10个,但是看见好东西就想买,现在小起子有go2,wx240,df012,缺个冲击批

网友:
楼主的评价很中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干什么活用冲击批?

人家说了基本用不到抚摸党罢了

网友:
99买过一个,被我给退货了,觉得设计插,最小扭矩太大螺丝会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啥也不干, 纯粹抚摸

本职是硬件研发,手边能卸的螺丝不超过10个,但是看见好东西就想买,现在小 ...

我觉得先买个WU130、131玩玩,至少还能拧拧螺丝、钻个孔玩玩,冲击批太暴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先买个WU130、131玩玩,至少还能拧拧螺丝、钻个孔玩玩,冲击批太暴力了 ...

钻孔有WX372,混凝土有东城28电锤,我觉得是用不上12v的工具来做开孔任务了,冲击批主要还是拿来玩的,这么小的机器,有这么大的扭力,想想就兴奋

网友:
深圳垦拓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http://keytofluid.com/
精密柱塞式注射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