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关机,用遥控器关和直接断电关,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05):
如题,两种一样还是遥控器关好点,不考虑功耗,只考虑对机器本身的影响。

网友A:
不考虑功耗,只考虑对机器本身的影响的话,遥控关机好了。省电最好先遥控,后按键关机。直接按键冲击电流或者智能电视系统可变数据丢失导致电视出问题

网友:
有少部分电视也能实现遥控彻底关断,缺点就是你要想再开就不能用遥控了。
现在的待机电路功耗也很小,所以不彻底关了也关系不大。

网友:
现在大部分智能电视,遥控器都是待机,类似手机关屏一样或者休眠, 哪怕电视机上都没有物理切断电源的开关了,
还是物理开关断电最好,虽然电视机待机要求在5W以下比较小.

网友B:
现在电视待机功耗都比较低,不管是关闭系统,还是像菊花的后台待机。

我的测过很多近年的新款电视,待机功耗都在0.5W以下,有的甚至0.2W。

但是以前的老电视不行,就算没系统,待机也要1W左右或更高。

至于说断电安全,还是待机安全,基本上都是看厂家的设计用料了。因为一般待机都是辅助电源维持的;主电源也没工作,但是也一直加电,(有些机型是继电器切断,但是现在少了)这是弊端。

断电的话,每次开机都有大电流冲击,也容易损坏一些器件。

所以本着享受的原则,还是遥控关机了,除非一段时间家里没人,那得全屋断电。

网友:
寿命?看你准备用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视待机功耗都比较低,不管是关闭系统,还是像菊花的后台待机。

我的测过很多近年的新款电视,待机功 ...

有道理,就是怕直接断电加电,会有电流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功耗,只考虑对机器本身的影响的话,遥控关机好了。省电最好先遥控,后按键关机。直接按键冲击电流或 ...

看来还是遥控待机好点,直接断电对机器不太好的。

网友:
首选还是遥控器关好点

网友C:
断电好一点吧,我这有一小区有一次电工失误入户电380V双火,烧了不少设备,电视待机风险高一点

网友:
早期的电视机,无所谓了。近期的智能电视,如果经常断电关机的话,有一定机率会掉程序,导致不开机。最好的办法是先遥控关机,再断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断电好一点吧,我这有一小区有一次电工失误入户电380V双火,烧了不少设备,电视待机风险高一点 ...

入户装个过欠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入户装个过欠压啊!

钱你出不出?

网友:
那笔记本关不关机呢 我从来没关过

网友:
70寸电视都是用插排开关一键关机,3年了

网友:
我家康佳40寸的十几年前买的,还是灯管的背光,有物理开关完全断电,天天就这么开关也没见出事,基本上那个电视一天使用不超过5小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坏,我好换个60寸的

网友:
有区别,现在的智能电视很多都是安卓的系统,遥控器关机,其实系统并没有关掉,所以一开机马上就可以出来,拔电源关机,系统也一起关掉了,再开机要启动好久才能出来。
但是长期遥控器关机,由于系统不及时清理,所以会越来越卡,断电重开一次就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功耗,只考虑对机器本身的影响的话,遥控关机好了。省电最好先遥控,后按键关机。直接按键冲击电流或 ...

有道理,不过我都是白天用遥控器关闭,晚上睡觉前再断插座的电源!

网友:
我是经常随便关,都可以,我家电视已经用了10年了。

网友:
家里有个LG的等离子,用电信送的IPTV机顶盒看电视,电视机放客厅,有趣的是好几天晚上看完电视遥控关机,第二天早上电视机是开着的,后来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遥控把电视机关掉,机顶盒关掉,等会机顶盒自动重启了,然后因为HDMI有信号又把电视机激活了,现在父母看电视,看完直接排插一按,我看呆了,不过,问起来都这样操作三四年了,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