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考拉一加小锅,改造为两档,增加接地线。

楼主(2021-08-05):
平时自己煮方便面很方便的便宜小锅,但是没地线,只有一个档位。
买了两档船型开关,串一个二极管增加一个档位。
补上接地线,安全。

换好开关更协调了

新旧开关对比

补上接地线,原配的插头也换掉带地线的。

串接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增加一个档位。

网友:
请问低档可以做什么呢?煲粥?

网友:
不如加个温控

网友:
加一个管,那只能200W啦,要煮多久呀,功率变小了

网友:
450W的小锅,改造很好

网友:
很好,可以煲汤了,绿豆可以煮的稀烂

网友A:
应该一档通原来的温控,二档通向另一个温控后再去二档。

一档原机温控比如是130度,那么二档搞个95度或80度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一档通原来的温控,二档通向另一个温控后再去二档。

一档原机温控比如是130度,那么二档搞个95度或80 ...

小锅没有第二个温控的固定位;而且就操作而言,楼主的办法是最省事的

网友(2022-09-14):
引用 网友A:
应该一档通原来的温控,二档通向另一个温控后再去二档。

一档原机温控比如是130度,那么二档搞个95度或80 ...

这个主意好,能够更好的使用低档了

网友:
快手直播带货买方便面送电煮锅 和这个一样 开关买了在路上 因为有指示灯的预留位置 所以准备再接个led上去 就是不知道该串个多大的电阻

网友:
就按7楼说的办,常闭的ksd温控器才2块多,可以用红包整一大堆,比如二挡55度可存放绿茶

网友:
节能省电~火候好控制~改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一档通原来的温控,二档通向另一个温控后再去二档。

一档原机温控比如是130度,那么二档搞个95度或80 ...

功率小了一般,但是温控还是13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