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 定时器GND-3 卡扣太薄了

楼主(2021-08-05):
购于16.4月,指示灯昨天不亮了,拆开看看。电阻部位糊了,挂了,发光二极管没坏。

上下盖的卡扣太单薄了,都断了。公牛的塑料一直比较脆,时间久一点,开裂 断。其他部分还好。微动开关的塑料跷板,固定座,感觉也用不长了。
换个220K电阻,加个二极管,502上下盖封住,下次再坏,就要扔了。

网友:
根本没设计让你拆的

网友A:
这种插座时间长了就完蛋,现在买了一堆全橙的智能wifi插座,咸鱼上才20多快一个比这种机械的可靠多了鱼缸和电蚊香用的相当不错

网友:
公牛的插线板也是,要不了几年就开始变成黄色,然后拆螺丝就断那个螺丝的塑料柱子。外壳稍微用力就稀碎。

网友:
不如加钱买正泰,家里的公牛插排用两年就发黄,裂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座时间长了就完蛋,现在买了一堆全橙的智能wifi插座,咸鱼上才20多快一个比这种机械的可靠多了鱼缸和 ...

功能不一样,你这个需要wifi。楼主这种关闭后不耗电,意外中途来电自动启动。我的老房子没wifi,就买了个机械的定时器给电动车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不一样,你这个需要wifi。楼主这种关闭后不耗电,意外中途来电自动启动。我的老房子没wifi,就买了个 ...

尽量买质量好的电子款,几年前买的百年牌定时器加倒计时插座质量不错,用到现在没出问题,缺点第一次设置需要看说明书有点麻烦。机械款我买过大小两种一两年后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不一样,你这个需要wifi。楼主这种关闭后不耗电,意外中途来电自动启动。我的老房子没wifi,就买了个 ...

意外停电了也是按照你规定的时间来的,那种机械的停电了更麻烦还得重新调,而且也有那种电子的不用wifi的电子控制,但断电了时间也不对

网友:
这个机械的好用,尤其断电后自己记忆,定时不会失效,电子的不好一旦断电就记不住定时的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座时间长了就完蛋,现在买了一堆全橙的智能wifi插座,咸鱼上才20多快一个比这种机械的可靠多了鱼缸和 ...

我感觉这种机械的更直观,操作也简单。智能的和按钮控制的半智能的,操作太繁琐,我用的这个就是充个电动车,简单操作就行。跟需求的吧。我买个两个半智能的,一个50米遥控的,两个这种机械的,最后就这两个机械的在用,其它都吃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