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台湾永立12V0.065A;FSL58W主动散热风扇,烧的芯是什么?

楼主(2021-08-05):
佛山58W.主动散热LED,工业用环境稍微恶劣,不过表现还不错。大多24小时点亮2~4年有坏的,也有很多现在依然运行很好的。
常见的大功率LED这货要给好评。风扇没见过坏的,今天这个独一份。

台湾省永立这个非轴承风扇也不错的做工。

网友:
风扇不坏,这种耐用

网友:
风扇运行几年不坏不出奇,关键问题是灰尘,如何解决灰尘问题才是主动散热方案的关键,拆个24小时 X 365天 X 3年的才有说服力

网友:
这个灯竟然是带主动散热的,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
这种IC很多是pin to pin,不一定要同型号

网友A:
主动散热的灯比较少见,风扇寿命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动散热的灯比较少见,风扇寿命也是个问题

质量好的风扇24*7工作10年以上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灰尘问题没法解决

网友:
应该是4端霍尔器件。

网友:
风扇轴承结构跟intel液压很像,有些底部没有孔需要钻微孔上油,然后胶水封住。

网友:
看灯珠发黑的样子,荧光胶粉还是起层了

网友:
散热风扇的确少见很多了,以前大功率LED灯清一色都是那个了。

网友:
能用这么久,这风扇功不可没

网友:
短板就是灰尘

网友:
FSL灯具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B:
以前还真没见过带风扇的LED灯,这玩意儿很贵吧

网友:
跟我前两天拆的永立双滚珠板子标识基本一致,灯和风扇做工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还真没见过带风扇的LED灯,这玩意儿很贵吧

熱心會員 主动散热做工好的少。 这货算是大功率灯泡很不错的了,实际寿命也很长,工厂24小时点亮3、4年的还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主动散热做工好的少。 这货算是大功率灯泡很不错的了,实际寿命也很长,工厂24小时点亮3、4年的 ...

我觉得坏的主要是原因应该是温度高,LED灯珠本来怕热,很多大多数厂家的灯都是很烫,特别是山寨厂家喜欢把小功率的灯珠当成大功率的灯珠超负荷用,这就导致温度更高,坏的更快

网友:
风扇虽然有了,但是风道还是比较闭塞啊,七八年前的“亮昀美”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用cpu散热器改造的,用了六七年了吧,依然在服役,这货就怕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坏的主要是原因应该是温度高,LED灯珠本来怕热,很多大多数厂家的灯都是很烫,特别是山寨厂家喜欢 ...

不用觉得,这帖子不就是说风扇坏了吗?哈哈哈